亲身测试过的AVR和51通用的IIC读写eeprom协议

楼主(2012-06-30):
      某日在论坛里无意看到网友上传的AVR和51通用的IIC代码,于是下载下来试用,发现问题不少。
      于是忍不住修改了一下,并亲身测试了一番。51是在keil上编译的, AVR是在CVAVR2.053上编译。
      现在的版本只要修改一下宏定义就可以在51和AVR上应用了。
      理论 上支持EEPROM全系列的的片子,因为手头只有24C32,所以只是测试了24C32,所以请有其他系列的网友测试下,并反馈下问题,好完善这个驱动~~~

网友:
小白路过!!!不太懂,不过还是要支持楼主!!

网友A(2012-09-25):
感谢楼主的分享,小弟菜鸟一个,有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希望楼主可以帮忙分享下答案,问题描述如下:
小弟现在使用的是24LC04B这款芯片,看数据手册的时候,数据手册里面说到,“接收的重器件没接收到8个bit的字符之后都需要返回一个确认信号”。
您给出的启动信号以及写8位数据和返回应答信号的代码如下:

/*============================================================
起始信号:   时钟(SCL)为高电平时, SDA 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
void  i2cStart(void)
{
    SCL_H;
    SDA_H;
        DELAY_us;
    while((SDA_IF_L) || (SCL_IF_L)) {;}  //总线空闲
    DELAY_us;
    DELAY_us;
    while((SDA_IF_L) || (SCL_IF_L)) {;}
    DELAY_us;
    SDA_L;
        DELAY_us;
    SCL_L;
        DELAY_us;
}

/*============================================================
写数据u8a, 并返回应答信号,
写入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8  i2cWrite(u8 a)
{
        u8 i;

    for(i=0;i<8;i++)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if(a & 0x80)
        {
            SDA_H;
        }
        else
        {
            SDA_L;
        }
            SCL_H;
        DELAY_us;
        SCL_L;
        a = a<<1;
        DELAY_us;
    }
    DELAY_us;
    SDA_H;               //准备接受应答
    DELAY_us;
    SCL_H;
    DELAY_us;
    if(SDA_IF_L)                //测试应答,有应答
    {
                __Gu8Ack = TRUE;
    }
    else                //无应答
    {
                __Gu8Ack = FALSE;
    }
    SCL_L;               // 钳住时钟线
    DELAY_us;
    return __Gu8Ack;
}

总体的时序小弟大概都理解,就是对里面的一个细节不知道该如何理解。
在i2cWrite函数中,写完8位数据之后,在for循环之内将SCL设置为低电平。在结束for循环之后,
您首先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拉高SDA_H准备接受应答,可是延时之后您又拉高了SCL。对于拉高SCL之后的代码小弟个疑问:
为什么不是在SCL为低的状态下,而是在高的状态下准备接受应答信号?
希望楼主前辈可以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小弟菜鸟一个,有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希望楼主可以帮忙分享下答案,问题描述如下:
小 ...

你详细参考下周立功的I2C协议~~~~          7.2  响应

里面说到:   数据传输必须带响应 ,相关的响应时钟脉冲由主机产生, 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 发送器释放 SDA 线(高),
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 接收器必须将 SDA 线拉低,
使它在这个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的低
电平 (见图 7)
当然, 必须考虑建立和保持时间 (在第 15 章详细说明)

你下一份,周立功的I2C协议,仔细看下图7 ~

楼主:
给你附上响应的时序图:

网友:
坛上好人多.不过我基本用的芯片很杂,有时还需引脚共用,所以楼主好意俺心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