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颜色问题

楼主(2012-06-30):
最近在调试OV7670,成功驱动ov7670,但是感觉出来的景物大致颜色是对的,就是会出现以下的症状,希望大侠们看一下。
彩条不知道出来的对不对,嘴哪里有轻微的彩条,什么原因呢?

楼主:
代码如下,网上好多版本都大同小异,谁能告诉我那里有问题呢?datasheet 都看了好多遍了,就是出来的图像感觉不清晰。
const  char change_reg[CHANGE_REG_NUM][2]=
{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81},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81},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8},//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0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55},
        {0x6b, 0x4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01, 0x40},
        {0x02,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5, 0x0A},//亮度
        {0x56, 0x4A},//对比度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5},//边缘增强调整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F},//噪声抑制强度
        {0x77, 0x0a},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2},
        {0x3b, 0x4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

网友A:
我的 边沿彩条,复位 一下 就没了。
可能时序对齐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边沿彩条,复位 一下 就没了。
可能时序对齐不好。

应该是摄像头的时序是吧。tft控制器的时序没有问题,但会不会是摄像头廉价了,效果不好呢。既然颜色大部分都对,轮廓也对,为什么是时序方面的呢?我觉得要么是摄像头的问题,要么就是寄存器的配置问题。

网友:
时钟与数据 相位对其不好。就像印刷套色错乱。

我的FPGA有PLL,调整相位很容易。

另外 关掉 边沿 增强试试

网友:
视频数据的延迟对后端/基带芯片的时序设计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个延迟超过了后端/

基带芯片的允许范围,后端/基带芯片会得不到正确的视频数据,不正确的视频数据会使得

到的图像颜色不对,有固定或滚动的横条纹。

网友:
OV7670 模组有两个时钟信号。一个是主时钟 (输入)XCLK,另一个是模组输出的

像素时钟PCLK。一些后端/基带芯片可能用XCLK 作为采样时钟,一些后端/基带芯片有可

能用PCLK 作为采样时钟,因为PCLK 的相位和XCLK 的相位是不同的,一般不允许用

XCLK 来采样图像数据。

网友(2012-08-03):
请问,为什么你的彩色检测这么好啊,能交流下吗?我的彩色检测第一颜色不对,第二显示倾斜,第三重复显示啊

网友B(2013-09-04):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网上好多版本都大同小异,谁能告诉我那里有问题呢?datasheet 都看了好多遍了,就是出来的图像感 ...

谁能解释一下,寄存器这么配置是肿么个意思?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就是2楼斑竹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解释一下,寄存器这么配置是肿么个意思?
{0x78, 0x04},
        {0x79, 0x01},

这个看数据手册吧,都是上班族,没时间一点一点写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