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已经能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怎么控制电调转动电机

楼主(2012-06-30):
rt 有点迷糊

网友A:
这个不是迷糊,而是你应该根本不知道电机控制是怎么做的,这个你只能去看相关的电机控制的书籍。

网友B:
问下楼主 stm32怎么产生占空比可变的pwm 介绍一下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迷糊,而是你应该根本不知道电机控制是怎么做的,这个你只能去看相关的电机控制的书籍。 ...

请问地调强行启动电机一般有哪些方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地调强行启动电机一般有哪些方法啊?

你就控制好时间就行,很多人都说500us到2000us之间,这是高电平的时间。切记分辨率要小点。我用大单片机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就控制好时间就行,很多人都说500us到2000us之间,这是高电平的时间。切记分辨率要小点。我用大单片机 ...

我是用的stm32来做电调部分的控制器的,时间上的设置差不多也在那个点上,关键是强行启动的时候一般的周期的收缩时间上的函数关系一直没有搞明白,就是周期越来越短,直至周期稳定在500us到2000us之内,就是中间的周期的持续性变化的规律一直没有找到,电机一直强行驱动不了。。这个问题很纠结啊,还请详细解说一下启动时间的问题。。。。谢谢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stm32来做电调部分的控制器的,时间上的设置差不多也在那个点上,关键是强行启动的时候一般的周 ...

最好有个遥控器,或者接一个能控制占空比的时间的参量。先接通stm32的电源,这时PWM已经产生,然后把pwm的高电平时间调到最大,接通电调电源,一般的电调可能会滴滴两声,这时候,你调节pwm的高电平时间到600左右吧,这时候可能又滴滴,然后滴滴滴。。。。滴。这时候算是电调的油门上下限配置。配置完了,之后stm32才能控制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有个遥控器,或者接一个能控制占空比的时间的参量。先接通stm32的电源,这时PWM已经产生,然后把pwm ...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是要自己做一个电调的,电调上用的是stm32,就是编写程序的时候的启动电机的周期的控制上面出了问题。。。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是要自己做一个电调的,电调上用的是stm32,就是编写程序的时候的启动电机的周 ...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你做的是电调。劝你马上停止,如果联系程序,那无所谓。
stm32真的不适合做电调,得不偿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你做的是电调。劝你马上停止,如果联系程序,那无所谓。
stm32真的不适合做电调,得不 ...

大神,为什么STM32不适合呢?能不能解释下呢?坛子上也有大神做出来过了,不考虑经济成本问题,STM32做这个的难题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你做的是电调。劝你马上停止,如果联系程序,那无所谓。
stm32真的不适合做电调,得不 ...

谢谢提醒啊,我查了一下是电路原理上出了很多的问题,我再试试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为什么STM32不适合呢?能不能解释下呢?坛子上也有大神做出来过了,不考虑经济成本问题,STM32做这 ...

看好了,不是做不出来,是不合适,money上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啊,我查了一下是电路原理上出了很多的问题,我再试试捏。。。 ...

嗯,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祝你早日成功

谢谢了哈。。。。昨天试了一下,感觉是自己的驱动mos管的问题,由于这个非本专业,自己的电路分析能力有限所以慢了许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哈。。。。昨天试了一下,感觉是自己的驱动mos管的问题,由于这个非本专业,自己的电路分析能力有 ...

嗯,整吧,我是学汽车的,也不是本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整吧,我是学汽车的,也不是本专业

我这个是学机械的。。。。。。。咱们差不多啊。。。。努力提高一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好了,不是做不出来,是不合适,money上不合适,

哦,这样的啊,明白了,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这样的啊,明白了,谢谢哦

客气,大家一起学习,我准备开始学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学机械的。。。。。。。咱们差不多啊。。。。努力提高一点吧。。。 ...

网友F(2012-08-14):
我的 PWM输出波最大值在3.6至3.8V,已经超过了3.3V了,这正常吗?能用自带AD采样吗?(STM32)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 PWM输出波最大值在3.6至3.8V,已经超过了3.3V了,这正常吗?能用自带AD采样吗?(STM32) ...

能输出3.6到3.8v是什么情况?最高不是3.3v?
用adc应该可以做,我现在用ADC已经转起来了,虽然有点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输出3.6到3.8v是什么情况?最高不是3.3v?
用adc应该可以做,我现在用ADC已经转起来了,虽然有点水、、 ...

是啊 ,生成的矩形波最大值超过了3.3V,疑问中,不敢用ADC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生成的矩形波最大值超过了3.3V,疑问中,不敢用ADC采样

你确定IO口没有问题?
建议你将这个IO口置高,不要用PWM,看看输出正常不?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 stm32怎么产生占空比可变的pwm 介绍一下被

同问一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