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的串口中断发送程序-问题

楼主(2012-06-30):
void uart0Task(void* pvData)
{
  int iloop;

  for(iloop=0;iloop<16;iloop++)
  {
  uart0SendBuf0[iloop]= iloop+0x30;
  }
  U0IER |= 0x2;

  while(1)
  {

OSTimeDly(200);
  }
}

void irq_uart0(void)
{
int isendbyte=0;
    while ((U0IIR & 0x01) == 0){
        switch (U0IIR & 0x0E){
            case 0x04:
                for (uart0RecvNum0 = 0; uart0RecvNum0 < 14; uart0RecvNum0++){
                    uart0RecvBuf0[uart0RecvNum0] = U0RBR;
                }
                break;
   case 0x02:
    /*send interrutp*/
    for(isendbyte=0;isendbyte<16;isendbyte++)
    {
      U0THR= uart0SendBuf0[isendbyte];
    }
    U0IER &= ~0x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发现接收中断可以进来,但是发送中断就没有产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要启动一下发送数据,就能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启动一下发送数据,就能进来了!

我在发送数据时,U0IER |= 0x2; 已经使能了发送中断,怎么启动发送数据?没有明白,thanks.

网友:
UARTn THRE中断(UnIIR[3:1]=001)是第三优先级中断,当UARTn THR FIFO为空且满足特定的初始化条件时,该中断激活.

我记得要发数据后,才能进入中断!你用仿真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for(isendbyte=0;isendbyte<16;isendbyte++)
    {
      U0THR= uart0SendBuf0[isendbyte];
    }
    U0IER &= ~0x2;
这段放中断程序里可以,但是中断产生不了。中断程序不会运行发送。
当中断开启后,串口发送寄存器U0THR,放一个值进去,通过中断发出去一个字节后,会自动地触发下一个发送中断。
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发送中断是通过写U0THR触发的。

你应该,开发送中断,然后在你的主后台程序中,发送缓存里拿一个出来放U0THR,触发一次中断发送。
剩下的在中断服务程序里一次次自动触发中断发出去。
加pop和push指针,再加一个串口忙的标志。就ok了。
你触发了一次发送后,CPU就可以去做其他事儿了。串口发就交给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isendbyte=0;isendbyte

你好,我按照你的意思,在后台程序中首先:

for(iloop=0;iloop<16;iloop++)
  {
   uart0SendBuf0[iloop]= iloop+0x30;
  }
  U0IER |= 0x2;

  U0THR='K';  // trigger the send int

这个应该可以触发发送中断了吧,但是程序跑起来之后,发现还是不能进入发送中断ISR中去,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2-10-24):
ge做个记号,哈哈

网友:
串口中断发送,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