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quest 约束sdram求助

楼主(2012-06-30):
我在sdc中 约束了 输入输出 delay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min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3.200 [get_ports {DQ[14]}]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max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6.500 [get_ports {DQ[15]}]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min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3.200 [get_ports {DQ[15]}] 。。。。。。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ax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2.600 [get_ports {DQ[0]}]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in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1.100 [get_ports {DQ[0]}]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ax -clock [get_clocks {SDRAM_CLK}]  2.600 [get_ports {DQ[1]}]。。。。。。等

但是在看时序报告的时候

可以看到 reg to ouput的报告 但是  在input  to reg 中确实Nothing to report.

郁闷了好久  哪位可以帮解决一下
附上我的 sdc

网友A:
一般情况下,input到SDRAM控制器模块的时钟和output到SDRAM芯片的时钟的clock的存在相位差,亦即同频不同相的两个时钟。
但是你写的set_in/output_delay -clock,这个clock是从PLL[2]衍生出来的时钟吧,貌似是SDRAM_CLK;和sdram控制器模块的输入时钟根本就不是一路时钟。
因此inputs to register无报告,实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input到SDRAM控制器模块的时钟和output到SDRAM芯片的时钟的clock的存在相位差,亦即同频不同相 ...

加你微博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虚拟时钟  来做这个门时钟。   我也是初学  这里也是还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input到SDRAM控制器模块的时钟和output到SDRAM芯片的时钟的clock的存在相位差,亦即同频不同相 ...

这个做法是学特权的,现在十分迷惑啊。 我把他写的sdc~~~  你看看
SDRAM_CLK是一个虚拟时钟,然后输出 输入延时都是以他为标准,你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网友B:
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但是主要问题在于SDRAM_CLK这个时钟的定义。
建议LZ将你的时钟和控制/数据路径画个示意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呵呵 我也刚好看到特权的帖子 连接在这儿:http://www.eefocus.com/ilove314/blog/cate_9457_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但是主要问题在于SDRAM_CLK这个时钟的定义。
建议LZ将你的时钟和控制/数据路径画个示 ...

其中C1的输出是控制  userlogic和sdr sdram的  C2是输出给外部管脚驱动sdram时钟的。这里吧C2作为虚拟时钟SDRAM_CLK的。

网友B:
问题好像在这里,1/2两条:
貌似"from node”里面的节点和"launch clock"是相同的节点(为什么表示方法不同?),而TimingQuest并没有认出来,你有TimingQuest的消息记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好像在这里,1/2两条:
貌似"from node”里面的节点和"launch clock"是相同的节点(为什么表示方法不同 ...

Info: Reading SDC File: 'mysdram.sdc'
update_timing_netlist
qsta_utility::generate_all_io_timing_reports "Report Timing (I/O)" 1000
Info: Report Timing: No setup paths were found
Info: Report Timing: No hold paths were found
Info: Report Timing: No recovery paths were found
Info: Report Timing: No removal paths were found
Info: Report Timing: Found 28 setup paths (0 violated).  Worst case slack is 0.831
Info: Report Timing: Found 28 hold paths (0 violated).  Worst case slack is 1.480
Info: Report Timing: No setup paths were found
Info: Report Timing: No hold paths were found

当我读取SDC的时候控制台输出地

大侠有qq么,我把工程传给你。求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新建了一个工程,和出问题的工程的唯一区别就是这个工程里面没有sinaltap2 ,有知道原因的大侠能深入讲解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