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里面,如何使用激光二极管?

楼主(2012-06-30):
在Proteus 7的元件库里面没找到激光二极管(Laser Diode),

比如下面这个三菱公司的635nm激光管,打算在Proteus里面仿真,怎么搞呢?

是需要自己建立一个元件么?有没有类似的元件、或可替代的元件?

ML501P73,激光二极管、工作电压1.9V~2.6V、阈值电流90mA,最大电流800mA.

楼主:
不会吧?难道老大们都没玩过激光二极管?

网友A:
在Proteus里找激光二极管来仿真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teus里找激光二极管来仿真什么内容?

就想看看实时的电压、电流是不是满足设计

比如恒流效果啥的。

就比如上面这个LD管子,两端电压是在随着电流加大慢慢爬升的。这种东西要拿别的元器件替代,还挺难找到等效的吧?

要自己做一个,又不知道怎么下手.......

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A:
估算一下那个可调电阻放那里,拧一拧是不是就可以模拟到恒流源了?毕竟电路和LD的I-V特性没有很紧密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一下那个可调电阻放那里,拧一拧是不是就可以模拟到恒流源了?毕竟电路和LD的I-V特性没有很紧密关系 ...

现实就是这么干的,但有缺陷。

比如恒流100mA通过这个管子,我用一个20R的电阻来代替、的确能在两端产生2V左右的电压;

但恒流值改变了,电阻也得跟着改,这也太......那个了吧?

一点也体现不出Proteus的先进性,是不是?

不知道能不能向这种激光管的厂商索要能用于Proteus仿真的元器件定制文件.......

网友:
100mA下,你调节20欧可调电阻,模拟LD在不同温度下的特性,电流能恒定即可。 本来是恒流源,又不是I -V 曲线跟踪的电路。 更深层次要高速驱动的话,你还是上实际电路吧。

btw, Proteus实在说不上多先进。我觉得先搞清楚到底要仿真什么特性,给什么样的条件,再来做仿真比较合适。仿真这东西,真的就是shit进shit出

网友B:
搜了一下,呵呵 激光二极管的SPICE模型一个两百多美元

网友C:
恒流没啥好仿真的吧,除非你要仿动态特性,例如调制线性什么的。

网友:
mark,留着以后看

网友(2018-12-19):
引用 网友C:
恒流没啥好仿真的吧,除非你要仿动态特性,例如调制线性什么的。

仿真保护电路特性,响应要有多快才能避免损坏L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呵呵 激光二极管的SPICE模型一个两百多美元

这个现在有免费版本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