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编程软件mastercam9.1后处理的修改

楼主(2012-06-30):
MasterCAM9.1后处理的修改
MasterCAM系统缺省的后处理文件为MPFAN.PST,适用于FANUC(发那科)数控代码的控制器。其它类型的控制器需选择对应的后处理文件。
由于实际使用需要,用缺省的后处理文件时,输出的NC文件不能直接用于加工。原因是:
⑴进行模具加工时,需从G54~G59的工件坐标系指令中指定一个,最常用的是G54。部分控制器使用G92指令确定工件坐标系。对刀时需定义工件坐标原点,原点的机械坐标值保存在CNC控制器的G54~G59指令参数中。CNC控制器执行G54~G59指令时,调出相应的参数用于工件加工。采用系统缺省的后处理文件时,相关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可输出G55~G59指令,但无法实现G54指令的自动输出。
⑵FANUC.PST后处理文件针对的是4轴加工中心,而目前使用量最大的是3轴加工中心,多出了第4轴数据“A0.”。
⑶不带刀库的数控铣使用时要去掉刀具号、换刀指令、回参考点动作。
⑷部分控制器不接受NC文件中的注释行。
⑸删除行号使NC文件进一步缩小。
⑹调整下刀点坐标值位置,以便于在断刀时对NC文件进行修改。
⑺普通及啄式钻孔的循环指令在缺省后处理文件中不能输出。使用循环指令时可大幅提高计算速度,缩小NC文件长度。
如果要实现以上全部要求,需对NC文件进行大量重复修改,易于出现差错,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对PST(后处理)文件进行修改。修改方法如下:
1、增加G54指令(方法一):
采用其他后处理文件(如MP_EZ.PST)可正常输出G54指令。由于FANUC.PST后处理文件广泛采用,这里仍以此文件为例进行所有修改。其他后处理文件内容有所不同,修改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用MC9自带的编辑软件(路径:C:\Mcam9\Common\Editors\Pfe\ PFE32.EXE)打开FANUC.PST文件(路径:C:\Mcam9\Mill\Posts\ MPFAN.PST)
选择【File】>【Edit】>【PST】命令,系统弹出读文件窗口,选择Mpfan.PST文件,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编辑器。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G49”,如下图所示:

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pbld, n, *sgcode, *sgplane, "G40", "G49", "G80", *sgabsinc, e
插入G54指令到当前行,将其修改为:
pbld, n, *sgcode, *sgplane, "G40", "G49", "G80", *sgabsinc, "G54",e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N102G0G17G40G49G80G90
修改后变为:
N102G0G17G40G49G80G90G54
查找当前行的上一行:
pbld, n, *smetric, e
将其整行删除,或加上“#”成为注释行:
# pbld, n, *smetric, e
修改后G21指令不再出现,某些控制器可不用此指令。注意修改时保持格式一致。G21指令为选择公制单位输入,对应的英制单位输入指令为G20。

2、增加G54指令(方法二):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force_wcs”,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force_wcs : no #Force WCS output at every toolchange?
将no改为yes,修改结果为:
force_wcs : yes #Force WCS output at every toolchange?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N106G0G90X16.Y-14.5A0.S2200M3
修改后变为:
N106G0G90G54X16.Y-14.5A0.S2200M3
前一方法为强制输出固定指令代码,如需使用G55~G59指令时,有所不便。多刀路同时输出时,只在整个程序中出现一次G54指令。后一方法同其他后处理文件产生G54指令的原理相同,多刀路同时输出时,每次换刀都会出现G54指令,也可根据参数自动转换成G55~G59指令。
输出三轴加工中心程序的FANUC后处理文件为MP_EZ.PST,输出4轴加工中心程序的三菱控制器后处理文件为MP520AM.PST。

3、删除第四轴数据“A0.”,以适应三轴加工中心: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Rotary Axis”,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164. Enable Rotary Axis button? y
将其修改为:
164. Enable Rotary Axis button? n
修改后第四轴数据不再出现。

4、删除刀具号、换刀指令、回参考点指令,适应无刀库的数控铣机床: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M6”,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if stagetool >= zero, pbld, n, *t, "M6", e
将其修改为:
if stagetool >= zero, e # pbld, n, *t, "M6",
另一个换刀的位置所在行为:
pbld, n, *t, "M6", e
将其删除或改为注释行:
#pbld, n, *t, "M6", e
修改后换刀指令行不再出现,通常修改第一个出现“M6”指令的位置即可。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sg28ref”,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pbld, n, sgabsinc, sgcode, *sg28ref, "Z0.", scoolant, e
      pbld, n, *sg28ref, "X0.", "Y0.", protretinc, e
将其修改为:
pbld, n, scoolant, e
# pbld, n, *sg28ref, "X0.", "Y0.", protretinc, e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N116G91G28Z0.M9
修改后变为:
N116M9
PST文件中另有两个类似位置,如使用G92指令确定工件坐标,可对其适当修改。加工结束后,机床各轴不回参考点,便于手动换刀时节省时间。

5、删除NC文件的程序名、注释行: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 e
  *progno, e
  "(PROGRAM NAME - ", progname, ")", e
  "(DATE=DD-MM-YY - ", date, " TIME=HH:MM - ", time, ")", e
将其删除或改为注释行:
"%", e
# *progno, e
# "(PROGRAM NAME - ", progname, ")", e
# "(DATE=DD-MM-YY - ", date, " TIME=HH:MM - ", time, ")",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O0010
(PROGRAM NAME - A2)
(DATE=DD-MM-YY - 25-12-04 TIME=HH:MM - 10:45)
修改后以上指令行不再出现。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pstrtool”,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 pstrtool, *tnote, *toffnote, *tlngnote, *tldia, ")", e
将其删除或改为注释行:
#"(", pstrtool, *tnote, *toffnote, *tlngnote, *tldia, ")", e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D16R8.0 TOOL - 2 DIA. OFF. - 0 LEN. - 0 DIA. - 16.)
修改后以上指令行不再出现。此注释行指明当前刀路所使用的刀具参数,可用于加工前核对加工单,建议保留。法兰克及三菱控制器可以接受注释内容。

6、取消行号: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omitseq”,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omitseq : no #Omit sequence no.
将其修改为:
omitseq : yes #Omit sequence no.
修改后行号不再出现。

7、调整下刀点坐标值位置: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g43”,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所在行为:
pcan1, pbld, n, *sgcode, *sgabsinc, pwcs, pfxout, pfyout,
        pfcout, *speed, *spindle, pgear, strcantext, e
      pbld, n, "G43", *tlngno, pfzout, scoolant, next_tool, e
将其修改为:
pcan1, pbld, n, *sgcode, *sgabsinc, pwcs, pfxout, pfyout, pfcout, e
       pbld, n, *sgcode, pfzout, e
pbld, n, *speed, *spindle, pgear, strcantext, e
      pbld, n, "G43", *tlngno, scoolant, next_tool, e
输出的NC文件修改前对应位置指令为:
G0G90G54X16.Y-14.5S2200M3
G43H0Z20.M8
修改后变为:
G0G90G54X16.Y-14.5
G0Z20.
S2200M3
G43H0M8
新的指令顺序使下刀点(安全高度)x、y、z坐标值同其他指令分开,易于在断刀时修改。G43指令在PST文件中有两个位置,如仅使用G54指令时,修改第一个出现“G43”的位置即可。

8、输出普通及啄式钻孔循环指令:
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查找对话框,输入“usecandrill”,单击 按钮,查找结果相关行为:
usecandrill : no #Use canned cycle for drill
usecanpeck : no #Use canned cycle for Peck
将其修改为:
usecandrill : yes #Use canned cycle for drill
usecanpeck : yes #Use canned cycle for Peck
此修改适用于支持G81、G83钻孔循环指令的控制器。
pfyout

取消每把刀加工完后崭停“M01”输入查找“M01”查出
pbld, n, "M01", e
在前面加上“#”让其变成
# pbld, n, "M01", e

取消每把刀加工完后X Y 回参考点(G28 X0 Y0 ),输入
查找“g28”查出
pbld, n, *sg28ref, "X0.", "Y0.", protretinc, e
在*sg28ref前面加上“#”让其变成
pbld, n, #*sg28ref, "X0.", "Y0.", protretinc, e

如何修改后處理讓刀具等待?

编辑后处理:

查找    stagetool   :  0
改为    stagetool   :  1
就可以了。

   用G01来代替G81钻孔
将“#Enable Canned Drill Cycle Switches”中的使能开关全部关闭,即“Usecandrill:No”、“Usecanpeck:No”、“Usecanchip:No”、“Usecantap:No”、“Usecanbore1:No”、“Usecanbore2:No”、“Usecanmisc1:No”、“Usecanmisc2:No”。这样,利用MasterCAM孔加工菜单做孔加工时,将生成由“G0”、“G1”、“G4”和暂留时间“F”组成的孔加工固定循环程序。

MasterCAM的C-HOOK说明
Animate 动态显示指定层之内容(须先产生文字档).
Appcfg 曲面刀具路径之特殊规划.
Asphere 以特殊的方程式产生在非球面形状上的点,直线,圆弧或曲线.
Breakcir 将所有与系统颜色相同之全圆打断成若干圆弧.
Con2spl 将曲面线转成参数式曲线.
Contain5 将五轴之刀柄封锁在串连的边界内或至一点. 转换叁轴路径(.nci)成五轴路径.
限制
1) 只能使用球刀.
2) 以刀具之轴心而非刀具之边界封锁.
3) 只能将汇入档之 G00及 G01转成五轴的位置.
Cview 针对不同的C轴铣削,依刀具面设定切削平面.
Cvtold 转换MASTERCAM 3版图档.
Dfa 编辑尺寸标示之关联性.
Digitize 让数位板可绘2D的点,直线及曲线.
Drawpock 绘制特殊的2D轮廓.
Drillpt 绘制与系统颜色相同之全圆的圆心点. 点与对应圆的深度是一样的.
EditNCI 编辑 NCI程式.
Entry5ax 在流线五轴及旋转四轴的刀具路径增加四或五轴的进刀和退刀移动.
Flatsrf 将3D曲面压平成2D参数式曲面.
Floor5ax 调整四或五轴的刀具轴向至曲面的底部.
Focus5ax 经由一起始及终止点封锁五轴之刀向. 此刀向是介於起始及终止点间.
引入/出向量(与曲面垂直)可指定沿着退出之高度位置.
Fplot 依照设定的方程式绘制指定的图形(点,直线,曲线,曲面).
Gear 绘制正齿轮之齿形.
Gridpock 在封闭的区域内填满切圆及圆心点.
Htable 汇编所有全圆的资料. 列表显示半径/直径及数量.
Latheq2r 转换车床之简式加工成一般的车床操作.
Layout 绘制实体之叁视图.
Map 从一曲面映射其曲面线至另一曲面.
Mergeisl 合并岛屿以简化挖槽,加快刀具路径之计算速度.
Metafile 转成 Windows 加强型中继档(*.emf)之格式.
Nlabel 将注解文字改为标签抬头, 或是增加标签抬头之折线.
Pullup 调整参数式曲线之起始及终止高度.
Readhpgl 读取 HPGL 之格式档.
Rmnodes 依指定之误差值减少参数式曲线之节点及/或NURBS曲线之控制点.
Rolldie 曲线旋转四轴加工.
Runold 执行旧版後处理程式.
Sameas 将系统属性(颜色,层别,线型,线宽)改成与选取的图素相同.
Section 将NCI档依指定容量分割.
Setdirs 设定资料路径.
Sortiges 将选取的图素依IGES格式重新设定其颜色及层别(参考 Sortiges.dat).
Spiral 依指定参数绘制螺旋线(一圈一参数式曲线).
[圈数,起始半径,角度增量,起始/终止XY间距,起始/终止Z间距,螺旋中心]
Squash (压扁)将点,直线,圆弧,曲线投影至构图面.
Stockvw 显示车床之素材.
Thelix 依指定参数绘制螺旋线(单一参数式曲线).
[螺旋半径,起始角度,角度增量,圈数,Z轴间距,锥度角,螺旋中心]
Tool5ax 五轴刀具路径之处理.
Unfold 钣金图形之展开(选购项目, 需要密码).
Untrim 复原修剪过的曲线.
Uptxt8 更改旧版的後处理程式.
Volume 由 NCI档计算体积.
Weditnci 编辑线切割之NCI程式.

Animate 动态显示指定层之内容(须先产生文字档).
Appcfg 曲面刀具路径之特殊规划.
Asphere 以特殊的方程式产生在非球面形状上的点,直线,圆弧或曲线.
Breakcir 将所有与系统颜色相同之全圆打断成若干圆弧.
Con2spl 将曲面线转成参数式曲线.
Contain5 将五轴之刀柄封锁在串连的边界内或至一点. 转换叁轴路径(.nci)成五轴路径.

4轴(A轴)控制0-360°之间时把
ctol        : 225   #Tolerance in deg. before rev flag changes
改成
ctol        : 359   #Tolerance in deg. before rev flag changes

zm810629整合资源及修改制做

(此文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