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白平衡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2-06-30):
   LED屏幕里的每个led灯珠是由三色(RGB)发光管组成,现在屏幕出现偏色,做白平衡测试,主管跟我说白平衡三色的比例是1:1:1 ,可是我怎么记得刚毕业那会那个师傅教我说是3:6:1呢?

网友A:
是的基本上是3:6:1.
但具体看你的色温和LED的参数来具体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基本上是3:6:1.
但具体看你的色温和LED的参数来具体调节。

thank you !

网友(2014-02-28):
可能是灯的波段 亮度问题,我开始按照3:6:1来调,得到的白色偏黄,纳闷了,后面调成1:1:1感觉要好点,但是还是偏色!

网友:
1 选择一致性的LED
2 选择大牌子LED
3 匹配合适的电阻
4 远处拿色卡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