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能实现流水灯吗?

楼主(2012-07-01):
这是代码,芯片用的是lpc1752 ,四个led灯分别接p2.0-p2.3
#define     LED1           (1 << 0)
#define     LED2           (1 << 1)
#define     LED3           (1 << 2)
#define     LED4           (1 << 3)
int main(void)
{
    targetInit();
    PINSEL2 &=0x00000000;
        FIO2DIR = LED1|LED2|LED3|LED4;
    while (1) {
                 int i;
                         for(i=0;i<4;i++){
                           if(i==0){
                       FIO2SET=(!LED1)|LED2|LED3|LED4;
                               myDelay(2000);}
                       if(i==1){
                               FIO2SET=(!LED2)|LED1|LED3|LED4;
                               myDelay(2000);}
                       if(i==2){
                               FIO2SET=(!LED3)|LED2|LED1|LED4;
                               myDelay(2000);}
                       if(i==3){
                               FIO2SET=(!LED4)|LED2|LED3|LED1;
                               myDelay(2000);}
                     }
                        }
}

网友:
while (1) 里, FIO2SET貌似只对端口置1,没有对端口清0,可用FIO2CLR清0指定的位
程序里
  FIO2SET=(!LED1)|LED2|LED3|LED4;
可改成
FIO2SET=(!LED1)|LED2|LED3|LED4;
FIO2CLR=LED1;

要对端口整体赋值貌似得把FIO2SET换成FIO2PIN(不知道要不要加前那那个‘F’)
程序里
  FIO2SET=(!LED1)|LED2|LED3|LED4;
可改成
  FIO2PIN=(!LED1)|LED2|LED3|LED4;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咋解决的 我刷分的

楼主(2012-08-13):
FIOnSET和FIOnCLR那一块好好看看,就能解决了

网友(2012-12-10):
能不能把解决方法写出来

网友:
2楼已经写的很详细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