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开发板,上头是什么性能的芯片,开发环...

楼主(2012-07-01):
翻出来老早听讲座拿的一个开发板,请问下上头是什么性能的芯片开发环境用什么软件?

网友A:
瑞萨78K0/LG2系列的,开发环境:PM+、IAR、Cubesuite+

补充下: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萨78K0/LG2系列的,开发环境:PM+、IAR、Cubesuite+

补充下:8位的

谢谢,那还是用IAR好了,比较熟,感觉NEC的单片机资料比较少。

网友:
之前打开三相对表也看过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