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蓝牙串口模块问题 怎么和手机连接呀?

楼主(2012-07-01):
谁有这个帖子的附件呀  能不能上传一下呀  谢谢

网友A:
写 手机上的蓝牙程序 手机蓝牙和模块通讯     模块连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 手机上的蓝牙程序 手机蓝牙和模块通讯     模块连单片机                                              ...

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是在连接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服务是怎么处理的   蓝牙模块  好像没有提供服务uuid   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可以自动搜索ID 或者android端直接输入MAC地址后连接

楼主:
我想用的是jar的

楼主:
直接连地址的的url格式是怎么样的哦

网友:
给你个android下的蓝牙程序(JAVA),内含源码,可以自动搜索蓝牙设备,并显示蓝牙模块地址

网友B:
找出蓝牙对应的串口,不就能跟操作普通串口一样了么?
只在PDA里面用过WINCE编写程序,JAVA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出蓝牙对应的串口,不就能跟操作普通串口一样了么?
只在PDA里面用过WINCE编写程序,JAVA应该也差不多吧 ...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我只会搜索到蓝牙模块  然后怎么交换数据就不会了  你可以讲一下不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