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论坛里好多人都觉得SlickEdit比较好用,不知哪位大侠...

楼主(2012-07-01):
感觉论坛里好多人都觉得SlickEdit比较好用,不知各位用过的大侠能否介绍一下其使用技巧,一直用Source Insight,下了个SlickEdit感觉不太会用。。。。。

网友:
我只是用了很基础的功能,目前感觉够了。
下面是一些个人的设置:

SlickEdit里面的文件不要使用中文路径(16.0.0.6版本有这个bug,16.0.3已经修正)
会造成项目里面的Tag Files无法自动自动连接,
从而不能够整个项目的自动匹配变量和函数;
Tools-->Tag Files

SlickEdit软件自身BUG,在对中文做块注释的时候会使得中文变成乱码;
Document-->Comment Block

SlickEdit软件(16.0.3版本)的配置导出再导入会有bug
造成Line Numbers上面的那些选项都无法勾选,而且显示的行号数字闪烁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Color Coding
comments标签页里面也会有错误的导入设置(16.0.0.6也存在这个错误)

IAR中联合体嵌套识别的问题:
extern __sfr __no_init volatile union { unsigned char LVIS; __BITS8 LVIS_bit; } @ 0xFFBF;
上述的写法不能够识别(IAR中芯片头部分特殊内部寄存器的定义)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CHAR_8 A0:1;   UCHAR_8 B0:1;   UCHAR_8 C0:1;   UCHAR_8 D0:1;
                UCHAR_8 E0:1;   UCHAR_8 F0:1;   UCHAR_8 G0:1;   UCHAR_8 P0:1;
        } RAMBIT;
        UCHAR_8 RAMBYTE;
} __SYMBOL;
__saddr __no_init __SYMBOL DispSymbol;
上述的写法可以识别

1/ 当前选中行出现缩进辅助框
Tools-->Options-->Appearance-->General
Current line highlight 设置成 Syntax indent ruler

2/ 修改整体配色方案
Tools-->Options-->Appearance-->Colors
Scheme 设置成 Black

3/ 修改键盘快捷键模拟方式
Tools-->Options-->Keyboard and Mouse-->Emulation
选择Visual C++ 6

4/ 增加快捷键
Tools-->Options-->Keyboard and Mouse-->Key Blindings
注释/取消注释                toggle-comment                                ALT+/
代码格式化                        beautify                                         ALT+\
开/关 符号着色                symbol-coloring-toggle                        ALT+'
开/关 代码折叠           toggle_all_outlining                      ALT+;
代码全部展开                expand-all                                        ALT+]                (已经在前面有"+","-"号的才有效,即开启代码折叠)
代码全部折叠                collapse-all                                        ALT+[                (已经在前面有"+","-"号的才有效,即开启代码折叠)
全屏显示                        fullscreen                                        ALT+Enter

5/ 修改跳转到Symbol定义处的速度
Tools-->Options-->Editing-->Context Tagging
Tagging Tool Windows项中的Updata Tool Windows after(ms) 设置成100

6/ 修改符号着色的速度
Tools-->Options-->Editing-->Context Tagging
Symbol Coloring Performance项中将Update after(ms) idle的值设置成100

7/ 在C/C++中行号(对整个基于C/C++的项目内的所有文件都有效)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View
Line numbers 勾选上

8/ 在C/C++中开启语法着色(对整个基于C/C++的项目内的所有文件都有效)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View
Symbol coloring 勾选上
其下的三个子项目也都勾选上

9/ 在C/C++中显示修改过的行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View
Modified lines 勾选上

10/ 在C/C++中显示当前行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View
Current line 勾选上

11/ 在C/C++中语法扩展关键字匹配从两个字符开始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Indent
Minimum expandable Keyword length 修改成 2

12/ 在C/C++中else不出现在}之后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Formatting
Begin/end style标签页
取消place "else" on same line as "}" 勾选

13/ 在C/C++中代码自适应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Adaptive Formatting
勾选 Use Adaptive Formatting(重启软件后生效)

14/ 在C/C++中的代码注释格式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Comments
Comment line 项中 Left 项设置成//外加1个空格即// ;
Location 项设置成At left margin

15/ 在C/C++中代码字符完成时,可以用TAB键切换匹配的字符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Auto-Complete
Options标签页中 勾选Tab cycles through choices

16/ 在C/C++中代码字符完成时,开始匹配字符的最少字符数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Auto-Complete
Options标签页中
Minimum prefix length 修改成 2(注意该项应小于等于第9项即关键字匹配的值)

17/ 在C/C++中高亮当前光标处对应的Symbol,所有调用和定义的地方都会高亮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Context Tagging
勾选Highlighting and Completion 项中的Highlight matching symbols under cursor

18/ 在C/C++中字符补全不区分大小写
Tools-->Options-->languages-->Application Languages-->C/C++ -->Color Coding
取消Tokens标签页中identifies框中Case-sensitive前面的勾选

19/ 保存后清除修改过的行标记
Tools-->Options-->Files Options-->Save
Reset Modified lines 设置成True

20/ SlickEdit多开
快捷方式后加入 +new
例如:D:\EDA\SlickEditV16.0.0\win\vs.exe +new

21/ 代码折叠功能开启
View-->Toolbars-->Selective Display开启

22/ 代码格式化的设置
Tools-->Beautify...
Begin/end style标签页
取消place "else" on same line as "}" 勾选
Others标签页
Pad condition 标签页 选择insert padding
case在switch下自动缩进
indenting 标签页 选择indent case from switch

23/ 部分有用的默认快捷键
Ctrl+.或者F12                        显示变量或者函数定义的位置(如果已经激活Preview窗口,在变量或者函数上面单击鼠标左键,也可以达到相同效果)
Ctrl+/或者Shift+F12                显示并列出项目中所有引用到当前选中变量或者函数的位置
Ctrl+]                                        光标移动到匹配的[]或者()
Ctrl+\                                        折叠/展开代码                        (不论是否已经开启代码折叠都有效)
ALT+.                                列出Symbol列表

24/ SlickEdit的文件复制里面的中文粘贴到其他编辑器时出现乱码;
解决方法:
在SlickEdit里面输入一遍中文字符即可;那原先复制出来乱码的,也会不乱码了

25/ 单个文件符号着色开启
View-->Symbol Coloring
勾选Enable Symbol Coloring
勾选Highlight Unindentifed Symbols
勾选All Symbols

26/ 单个文件显示行号
View-->Line Numbers

27/ 调整File Tab的排序方式
在tab上右击鼠标,选择File tab sort order
默认方式是Alphabetical ,会把C和对应的h文件放在一起,并简化h文件的标签
选择manual 可以手动移动排列Tab

28/ 代码历史文件存放目录(默认)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SlickEdit Config\16.0.3\vsdelta\E

29/ 配置备份目录(默认),不知道是对项目还是对整个软件,未测试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SlickEdit Config\16.0.3\vsdelta\C

楼主:
谢谢2楼,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2013-05-15):
还是用不惯,SI已经用了好久了,习惯了

网友:
SlickEdit和SI差别大吗?

网友:
vs2010+va才是王道

网友(2013-08-29):
VS2010太臃肿了。    Slickedit  功能强, 内存用量很小,一般占用几十M, 性能很高

网友(2014-04-08):
以前用ue,自从用了se,再也割舍不掉了

网友:
公司都是用SI

网友:
自从用了Vim,就不想折腾其他编辑器了......

网友:
我落后了.第一次知道SlickEdit和Source Insight。只是代码编辑我用sublime text

网友(2014-10-02):
一直用SI写C
目前为止没发现能超越SI的工具,无论slick edit还是sublime text;

只可惜SI仍然有些地方不完美,多年停止开发

网友:
se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5-10-10):
目前也在用,但就是有些宏定义识别不了,老是跑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