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译错误 迫在眉睫 在线等高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2-07-0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tilities.h"

static unsigned int fibonacci[MAX_FIB];

/*
  Initialize the array above with the first Fibonacci
  numbers.
*/
void init_fib( void )
{
  char i;

  fibonacci[0] = 1;
  fibonacci[1] = 1;

  for ( i=2 ; i<MAX_FIB ; ++i)
    fibonacci[i] = fibonacci[i-1] + fibonacci[i-2];
}

/*
  Get the n:th Fibonacci number, or 0 if the
  index is greater than MAX_FIB
*/
unsigned int get_fib( int index )
{
  if ( index >= MAX_FIB )
    return ( 0 );

  return fibonacci[index];
}

/*
  Print the given number to the standard output
*/
void put_fib( unsigned int value )
{
  char buf[8], *p, ch;

  p = buf;
  *p++ = 0;

  do
  {
    *p++ = '0' + value % 10;
    value /= 10;
  }while ( value != 0 );

  *p++ = '\n';

  while ( (ch = *--p) != 0 )
    putchar ( ch );
}
然后编译它提示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dio.h"   都说是路径的问题 但是不会改啊  新手求教  万分感谢

楼主:
  场外求助

楼主:
先去吃饭了  回来再看看

楼主:
  大侠高手 都给力点啊

网友A:
在IAR的安装路径下找不到 stdio,是不是设置了忽略系统包含文件?

网友B:
你先在IAR的安装目录下找找stdio.h,没有就是没安装好,重新安装;有可能就是工程没设置好,新建个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AR的安装路径下找不到 stdio,是不是设置了忽略系统包含文件?

怎么设置回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在IAR的安装目录下找找stdio.h,没有就是没安装好,重新安装;有可能就是工程没设置好,新建个工程试试 ...

重新安装了  新建工程了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  新建工程了   怎么设置呢

看红圈出不能打勾

网友:
11楼用MQX用的肿么样?谈谈感受。

网友:
别的路径拷一个到你工程目录终究行了,或是把那个文件路径加到工程中,幼儿园孩子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