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换相时间跳动很大

楼主(2012-07-01):
如题,我的电调驱动电机时,每次换相计数值都通过无线模块传会LCD屏显示,发现其计数值跳动很大,我用的C8051F330作主控,PWM频率大概20K的样子,换相也还算顺畅,计数值往往能从4跳到255这样类似的范围内,电路用的论坛里夏风的电路,大家说说,会是什么原因,是要将这个计数值作平均值滤波吗,还是该怎么样做,希望我把问题说清楚了,谢谢了

网友:
你得说你是如何测量转速的,如果利用中断来检测位置信号的话,是不是已进入中断,立刻读取定时器的数值,然后计算?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误触发造成的。

网友A:
最好用窗口滑动+去最大 最小滤波。另外确定你的采集系统工作是正常。包括采集函数被长的中断打断,MCU资源利用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窗口滑动+去最大 最小滤波。另外确定你的采集系统工作是正常。包括采集函数被长的中断打断,MCU资源 ...

回楼上两位,我用定时器来测量电机换相时间来换相,而这个定时器测量到的计数值就是我说到的换相时间,也就是相临两次换相点间的时间间隔,其计数值波动很大,不知何故,望能给予解答,谢谢了

楼主:
如果说是误触发的话,我觉得也好象是这样的,但电机是以这个计数值来换相的,感觉电机转的也还顺畅,用示波器看各个点的波形,包括每个开关管G极波形,电机在不同占空比下的电压波形,都看不出啥异常,真的不知道是哪没对,是不是就是要对这个计数值滤波呀

网友(2012-08-30):
我的情况也跟楼主的情况一样,在线仿真时,读出来换相间隔时间不稳定。

网友:
同楼主一样发现换相间隔时间会有跳变。而且我想通过换相间隔来实现过零点延时换相,发现貌似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啊=.=正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