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陀螺仪的输出数据问题

楼主(2012-07-01):
如上图,
在理想情况下,假如绕Z轴旋转90度   那么 输出数据应该是 x=0  y=0  z=90
但是由于安装原因(比如没有放平)或其他的原因造成 偏离了原来的Z轴10度,这时再围绕原来未偏离的Z轴旋转90度,
那么
1 输出数据应该是 x=?  y=?  z=?
2 在得到x y z 的数据后 用什么公式计算 可以得到90度?

网友:
输出的应该是角速度吧??
IC 的型号??

楼主:
型号是 L3G4200D  输出是角速度  ,我指的是转换后的数据

网友A:
使用前要校正
要获得角度,就对时间积分。

网友B(2012-08-28):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要校正
要获得角度,就对时间积分。

如何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校正?

静置求平均取反,可以校正偏移。
比例校正比较麻烦:
首先取datasheet的比例系数,然后对X轴转90°,可利用台角等,同时对X轴积分。这样X轴的比例系数就可以取为:原来的比例系数*90/积分的结果。
YZ轴同样。

网友:
可以对它进行矢量分解。
或者是拿个笔啥的自己比划一下就知道了嘛
比如开始时x=10,y=0;z=0(就是说初始时在X轴上已经有10度了),旋转Z轴90度之后就变成了x=0;y=+-10(和旋转方向有关),Z=90

这些都是角度啦,这个IC输出角速度的,记得要积分运算哟~

网友:
我也在调陀螺仪,但是很困惑怎样对陀螺仪输出的角速度进行积分,不知道该怎么积分。是用定时器每1s,在中断中加“+=”的式子进行叠加吗。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