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LGT的ADC内部参考电压1.25V 精度是多少?稳定吗?

楼主(2012-07-02):
如题!求解 LGT的ADC内部参考电压1.25V 精度是多少?稳定吗?

网友A:
精度可到2%以内。

网友B:
可以对外输出不?

网友:
还有温漂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外输出不?

不可以。

网友C:
可以同时量取三个电压值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同时量取三个电压值么

用三路ADC?不知道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路ADC?不知道你的意思。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三个电压值:1.8V,2.5V。3.3V,这个LGT可以同时测量出来吗?还是只能一个一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可到2%以内。

请问   你有测试过内部基准电压的稳定性吗?温漂怎样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