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HEX TO BIN的工具,支持Intel extended格式的?

楼主(2012-07-02):
有没有HEX TO BIN的工具,支持Intel extended格式的?

网友:
Intel extended, 就是支持大于64K的吧, 上传一个给你玩玩,

网友A:
不是Keil官网上提供的 那个不支持Win7x64,而且必须是8.3命名格式

附件中Hex2Bin在Win7x64实测过,可以使用,而且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
不行就自己写一个吧. 不难的.

网友B:
jlink 自带的jflash 那个软件你打开一个文件,选择另存为,有很多种格式可供选择,而且是双向的。没JLINK也可以用这个软件。

网友(2012-12-22):
5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一般用西尔特编程器软件转

网友:
5L的方法太好了
什么样的都能转,hex转C数组都可以!!!
我当初做字库的时候都是自己写程序把bin转成C数组的,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转

网友:
keil C51如图设置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A:
不是Keil官网上提供的 那个不支持Win7x64,而且必须是8.3命名格式

附件中Hex2Bin在Win7x64实测过,可以使 ...

这个好用,谢谢!
楼上的那个转换我的hex崩溃了。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B:
jlink 自带的jflash 那个软件你打开一个文件,选择另存为,有很多种格式可供选择,而且是双向的。没JLINK也 ...

试了下,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5-09-02):
引用 网友A:
不是Keil官网上提供的 那个不支持Win7x64,而且必须是8.3命名格式

附件中Hex2Bin在Win7x64实测过,可以使 ...

,谢谢分享,好东西。

网友:
5楼方法最好

网友:
用这个软件,各种数据相互转换

网友(2017-04-25):
谢谢大家分享,也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