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学送我一块2.4寸液晶,哪位大哥有资料啊

楼主(2012-07-02):
同学拆mp4,送了我一块2.4寸液晶,想把它用起来。查不到资料,或者不知道查。  哪位大哥有资料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TFT的,接口坏成这样,没法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FT的,接口坏成这样,没法用了啊。

接口还有一部分露出来,小心一些还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B:
你同学拆功有待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同学拆功有待提供

呵呵,就那么拉下来了,扔掉可惜啊

网友:
正常的话,可以一点点慢慢拉下来,一点问题都问题的。
可能你同学太用力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拆的,很简单,不用电烙铁……直接撕下来的……

网友C:
每一块TFT液晶都有它的主控制器,也不知道楼主的这块TFT主控制器是什么芯片,所以给你资料你也不一定用的着

网友D:
这个36脚的屏,一般是MP4上面的,单LED背光,驱动芯片不好确认!建议放弃,买一块全新的才十多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块TFT液晶都有它的主控制器,也不知道楼主的这块TFT主控制器是什么芯片,所以给你资料你也不一定用的着 ...

谢谢指点,准备买一块回来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36脚的屏,一般是MP4上面的,单LED背光,驱动芯片不好确认!建议放弃,买一块全新的才十多块而已! ...

谢谢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准备买一块回来练习了

最好买一块带触摸功能的,好玩!

网友:
山岩的店里面就有,挺便宜的,就是运费不给力

网友:
LZ,你很幸运,上面写了型号——9325哦
接下来只要才管脚顺序了~~

网友E:
建议买个新的,不要折腾这个拆机的东东。。。
但还是给个参考吧
1       NC
2       NC
3       NC
4       IM3
5       NC
6       RESET
7       VSYNC
8       HSYNC
9       DOTCLK
10      ENABLE
11     DB17
12     DB16
13     DB15
14     DB14
15     DB13
16     DB12
17     DB11
18     DB10
19     DB9
20     DB8
21     DB7
22     DB6
23     DB5
24     DB4
25     DB3
26     DB2
27     DB1
28     DB0
29     RD
30     WR
31     DC
32     CS
33     VSS
34     VCC
35     K
36     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一块带触摸功能的,好玩!

嗯,去张洋大哥那里弄了套STM32板子连彩屏。 有的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个新的,不要折腾这个拆机的东东。。。
但还是给个参考吧
1       NC

谢谢,已经买了有触屏的了

这块屏先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