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233 ADC的5个输入脚分别单次采样有误!

楼主(2012-07-02):
各位大神,小弟碰到个棘手的问题。
G2233 10位ADC采样初始化,开启,采样值取前8位这些小动作都没有问题。
但就是在读取采样值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有个输入用示波器测没有电压的,但还是有采样值,而且还很大。
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采样内部基准,单次采样。
谢谢大神帮忙。

以下是我的配置程序:(主程序可见附件)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H,AE,temp;

   ADC10CTL0 |= ADC10ON;

   switch(ch)
   {
     case 3:
       CH=INCH_3;
       AE=0x08;
       break;
     case 4:
       CH=INCH_4;
       AE=0x10;
       break;
     case 5:
       CH=INCH_5;
       AE=0x20;
       break;
     case 6:
       CH=INCH_6;
       AE=0x40;
       break;
     case 7:
       CH=INCH_7;
       AE=0x80;
       break;
   }

   ADC10CTL1 &= ~(SHS0 + SHS1);
   ADC10CTL1 |= CH;
   ADC10AE0 |= A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start ad

   temp = (char)(ADC10MEM>>2);

   ADC10CTL0 &= ~ENC;

   return temp;
}

网友A:
用电压表量有没有电压,可能是有上拉电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表量有没有电压,可能是有上拉电阻的原因

量过了,没有电压,基本小于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