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w+弹簧天线的CC1101模块能传多远?

楼主(2012-07-02):
买的CC1101模块,10mw带的弹簧天线,开阔地带(马路、广场上)到底能传多远?按丢包率来测试吗?利尔达的模块,说是能传250m,但我们测只能100m不到,电源3V比较稳定(50mv以内的纹波),3.3V电源测试也一样。如果真能传250m,那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呢?

网友:
加高压到极限。
一般就是200-300米。这是空旷没有其他电气干扰东西的情况下。还有就是空速要调到最低。

网友:
楼主需要说明测试条件:通信波特率,100m时什么数据都收不到吗

楼主:
2.4K,100m不到就开始丢包、错包。电压影响好像不大么(3V、3.3V没什么区别)

楼主:
10mw,开不开PA有什么区别?

网友:
CC1101最大就输出10dBm,通讯距离和通讯波特率有很大关系,波特率越高,距离越短

网友:
100m基本上是上限了,实际产品使用再打个5折才能作为稳定的基准。

楼主:
那那些做无线模块的厂家说到250m,都是骗人的啊。图片是模块提供的数据。
2.4K能有多远?

网友:
一般距离测试按丢包率1% 来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些做无线模块的厂家说到250m,都是骗人的啊。图片是模块提供的数据。
2.4K能有多远? ...

楼主测试方法有跟利尔达确认过吗?本来也比较关注

楼主:
没有说按多少丢包率来测试的,按他们说的测试方法就是拿两块板子对发,看收不收的到,具体的也问不出来呢

网友A:
厂商用曼徹思特碼,其丢包率很低,比PT2262丶HT12E低很多。

网友B:
4432,100mw一般300—500米,
推算10mw在30—7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商用曼徹思特碼,其丢包率很低,比PT2262丶HT12E低很多。

曼码开启能减少丢包率吗?白化呢?曼码和白化同时开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32,100mw一般300—500米,
推算10mw在30—70米。

这么近?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C:
我的实际测试效果:76.8Kbps  一包数据为30bytes  用弹簧天线在170米稳定通信,用吸盘天线在220米稳定通信,实在搞不懂还有啥办法可以提升到传说中的300米以上,用频谱看天线端输出功率已经是10dBm了

楼主:
76.8K?我2.4K的,10个字节不到的数据,只能100m左右。。。

网友:
433能传这么远吗?  叫WAVENIS技术.最近在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增益问题吧。

弹簧天线1.5dbi的,我是购买的模块。3.7V电池供电,经过LDO转成3V给模块和CPU供电,发射的时候电源电源会有一点点跌落,50mV之内,整个板子一个地平面。模块外围能影响到通信的我想只有电源部分了,但是50mV的波动也应该属于正常范围了吧。还有什么能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实际测试效果:76.8Kbps  一包数据为30bytes  用弹簧天线在170米稳定通信,用吸盘天线在220米稳定通信 ...

您说的稳定通信是按照什么指标来看的?

网友C:
2块demo板,数码管显示接收数据然后将数据递增并回传,观察当超出距离时,丢包的时候,数码管显示明显会出现停顿现象,在可靠距离时,数码管以稳定速率递增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块demo板,数码管显示接收数据然后将数据递增并回传,观察当超出距离时,丢包的时候,数码管显示明显会出 ...

丢包率按半分之多少算正常通信?10mw的模块?天线增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板子功率输出是10dB,你天线最好匹配才好,至少8dB

8dbi的天线那要多大啊?那如果按这样算,功率越大天线增益要求越大,尺寸也就越大了?

楼主:
有这么厉害么?

网友E(2012-08-24):
请看一下我的测试结果

javascript:;
CC1101无线模块,

433.0MHz工作频率,GFSK调制模式,发射功率+10dBm(10mW),通讯速率76.8kbps,每次传输64-Byte长度数据包,开启数据白化,为开启FEC和曼彻斯特编码,开启CRC校验功能。距离400米时通讯稳定,此时RSSI数值显示为-95dBm。

修改通讯速率为1.2kbps,每次传输的数据长度减为12-Byte,其它设置保持不变。距离800米时通讯稳定,RSSI数值为-95dBm。距离1000米时出现较强的方向性,RSSI值为-110dBm。

距离不能超过300m很有可能是模块性能的问题,建议选用性能好一些的产品。

详细可以看我博客文章:

http://hi.baidu.com/rflife2000/blog/item/c864240ea2ca25a5e950cda3.html

楼主:
GFSK调制模式比2fsk好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看一下我的测试结果

利尔达模块,陶瓷天线@1.2K,实际测量不到100米,如果超过250,肯定是增益天线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GFSK调制模式比2fsk好么?

实测 2-FSK 与 GFSK 对通讯距离的影响不大,
同时因为调试模式的相似性,有时候它们之间是可以完成通讯的(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尔达模块,陶瓷天线@1.2K,实际测量不到100米,如果超过250,肯定是增益天线吧。 ...

我们也是利尔达模块,10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 2-FSK 与 GFSK 对通讯距离的影响不大,
同时因为调试模式的相似性,有时候它们之间是可以完成通讯的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测 2-FSK 与 GFSK 对通讯距离的影响不大,
同时因为调试模式的相似性,有时候它们之间是可以完成通讯的 ...

求原因分析,同样都是利尔达的,差距这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求原因分析,同样都是利尔达的,差距这么大?

我测试的不是LRD的模块,我没用过LRD的模块具体不好说。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看详细的测试:

nRF2401A vs nRF24L01+ vs nRF905 vs CC1101 无线数传模块通讯距离测试[原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b7f83f01017bon.html

网友:
主要要靠天线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的不是LRD的模块,我没用过LRD的模块具体不好说。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看详细的测试:

thanks,天线的增益区别挨打啦,不具有可比性。

网友:
这种横向比较基本没有意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天线,不同的测试方式,结果也完全不一样。
具体影响因素很多,模块自身参数,离地高度,阴晴雨雪,空气湿度,PM2.5,天线结构,电磁环境都会造成影响。比较靠谱的办法是采用相同的参数,相同的环境,不同的设备一起进行测试,才能互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