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为何会自己复位

楼主(2012-07-02):
ADS1256上电初始化:设置几个重要寄存器(如数据采集率寄存器),设置成功后,开始AD转换,结果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知何故芯片的内部寄存器设置值会自动复位到默认值?

网友(2014-02-08):
楼主,复位问题则么搞定的?

网友(2014-10-06):
貌似解决了,将spi接口的 sclk 和 MOSI 串接两个600欧~1000欧的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2019-02-26):
ADS1256这么容易干扰吗,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