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导:最近要做一辆只能用光电传感器导航的小车

楼主(2012-07-02):
最近我们小组要做一辆只能使用光电传感器导航的小车,现在碰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好的走直线方案。  目前我们的方案大概就是在小车正前方放一个直线激光,然后让小车沿着激光行走,但是这样如果要拐弯就会有问题,而且走直线还和激光束有很大关系。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方案,求指导

网友A:
光电设计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设计大赛?

是啊,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导航方案

网友B:
当年参加第二届的时候用的就是跟这个类似的方案,至于转弯嘛,我只能提示你我们用了不止一个激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参加第二届的时候用的就是跟这个类似的方案,至于转弯嘛,我只能提示你我们用了不止一个激光器 ...

可否把走直线方案再说的细致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把走直线方案再说的细致点呢

我们走直线的方案不见得适合今年的题,我看了一下今年的题,我们当时没有跑道限制,在一个大篮球场上,只要朝着某个方向走就行了,我们也只用了三个光电接收管,来判断光点位置。这种方法要走得直,前提是车子的机械结构对称性要好,光指望反馈调节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走直线的方案不见得适合今年的题,我看了一下今年的题,我们当时没有跑道限制,在一个大篮球场上,只 ...

对唉,主要难点就是在如何走直线上,直线走好了,其他的也就好解决了

网友C:
试试用光电码盘和PID控制使两边轮子转过的角度相等

网友D:
不知道你用什么车,但一般来说,调好参数以后,走个直线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光电码盘和PID控制使两边轮子转过的角度相等

恩,多谢指导,我试试加入PID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什么车,但一般来说,调好参数以后,走个直线不是问题...

恩,多谢指导,我试试加入PID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