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298 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在网上找了个电路图,,不知道能行不,P1-P8是什么元件?看着像二极管,不知道什么作用啊? 谢谢了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或者用 肖特基二极管。 像FR204、FR207、UF204、UF207。肖特基是 SB260、SB2100

作用是续流,避免损坏298

网友:
保护芯片的,续流用,根据电流大小一般用5819、5822之类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