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20 uart输出低电平不能被拉低,为1.5V左右,求指点

楼主(2012-07-02):
     如题,AT91SAM9G20 的uart口,输出数据时,发送端的数据的低电平为1.5V左右,高电平还是为3.3,这样导致另一块板子的接收识别不了这一串数据,因为它的低电平违反了CPU的IO口的低电平规则(MAX=800mV)。电路图没有其他外围的电阻或者电容,直接从CPU的IO引出来的。如果不适用Uart功能,只是用作平常的IO口,能够被拉低,就是在作为复用口不能被拉低。(最初是好用的,停了一次电,然后来电之后,就不好用了。)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发出来问问..求指点!

网友A:
驱动里是怎样设置的呢?有没有比如使能上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里是怎样设置的呢?有没有比如使能上拉之类的?

应该是有使能,但是驱动不是我写的,已经编译到内核了,我也不能确定。但是我在外部人为的加了一个 10K的上拉,低电平由1.5上升到2V左右了,看数据手册好像是说它的内部上拉是75K,如果使能了,那我在外面加的上拉相当于并联的10K,那从整体上说,上拉value变小了。所以低电平再一次的变高?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