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射手播放器和别的播放器的区别

楼主(2012-07-02):
今天无意看到了一个视频。就发现使用射手播放器的效果不是很好。通过两个播放器的内部截图对比一下。

射手播放器截图   软件版本 3.7(Build 2356)

VLC 截图  软件版本 2.0.2 Twoflower

差别蛮大的。

网友A:
还是看高清电影比较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高清电影比较能分辨

我也是无意间看到了。 是不是高清差别更大那 ? 也许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一直用Mplayer,什么格式都能放,APE,FLAC都可以

网友:
用KMP的飘过。这个射手却是很糟糕。

网友:
国产的里面也就射手还可以用用了,起码几乎没有广告,而且据说是开源的

网友(2013-07-06):
请问 vlc乱码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