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SP430 BSL下载线(超级简单)

楼主(2012-07-02):
       网上买了一块MSP430开发板,带USB接口的BSL下载端口。买到后仔细一看,就是一片USB转RS232接口芯片,没有加任何缓冲器件、反向元件。由于手上有USB转RS232转换板,于是想能不能动手改成BSL下载,动手改了下,没想到一次成功,运行也挺稳定。下面上图。

附上BSL下载软件:

有人说不清楚,重新画一张连线图。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不,看不明白啊

网友:
是比较晕,里边的介绍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不用TI的缘故吧

网友:
很霸气外漏

网友:
楼主好像是在说他做了个USB转RS232的,就这些吧?

网友:
其实用CP2102元件最少,通信只要串口收发和一个控制端就可以了,也不需要额外的电平转换

网友(2012-12-12):
留号,改天找时方便些。

网友:
BSL 就是串口时序 ,软件对了就可以啦

网友(2013-03-25):
没有加任何缓冲器件、反向元件,那不是没有保护了吗。

网友:
CP2102貌似就可以了哦

网友(2013-06-15):
请教:
1. 那些型号的430支持串口下载?手册上有说吗?
2. 有没有电路图,是不是FT232直接连接430就可以了?

网友:
我靠,楼主怎么会有汇川的稿纸,楼主是不是汇川的啊!

网友A:
LZ连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这是USB转TTL,   不是RS232,

楼主(2014-11-26):
引用 网友A:
LZ连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这是USB转TTL,   不是RS232,

对,是USB转TTL,我说的是芯片是USB转RS232的。

网友:
看看官网给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430都可以用串口烧写程序吗

楼主:
可以啊,见官方资料。

网友:
不知道对5系和6系 是否同样支持

上位机软件是使用何种阿

网友B(2016-10-11):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见官方资料。

BSL 的功能空白芯片内部有么 ?比如我用的是 430G2553的片子 空白新片子 然后外部引脚都接好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BSL下载程序了。因为一般BOOTLOAD 芯片内部都需要有段程序来支持下载的,不知道 BSL 是不是芯片内部有这个功能还是要另外写个BSL程序在里面 然后才能 BSL 如同 BOOTLO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SL 的功能空白芯片内部有么 ?比如我用的是 430G2553的片子 空白新片子 然后外部引脚都接好 是不是就可 ...

片子里自带的有引导,如果需要好像还可以自已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片子里自带的有引导,如果需要好像还可以自已改。

好的 谢谢 那这部分引导程序 是不是需要官方的下载程序支持呢 像M430G2553 这款芯片 需要什么软件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