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IC CS5463

楼主(2012-07-0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电量计量IC,来计量每天的用电量,看资料看的迷迷糊糊的,
有三个管脚 E1、E2、E3脚的脉冲输出频率是与输入信号的功率计算值成正比,
可以通过设置Pulse rate E寄存器设置E1 E2 E3 输出脉冲的频率
CS5463如何设置寄存器能够使E1 E2 E3 按着1600imp/KWH 输出脉冲,
这样MCU只要检测脉冲个数,就可以表示电量。
那位知道运用的解答下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不明确。。

楼主:
TO:_yuming
简单点说,就是如何计算单位时间的电量???利用芯片能量输出管教E1 E2 E3 这些管脚
从我的理解中,如果我外接一个转盘,脉冲规格是1600imp/KW.H
那只需要CS5463输出1600个脉冲就是1KWH ,
CS5463如何设置能输出这样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不明确。。

HI:_yuming  能不能请教下,给个沟通方式!
我的QQ:549286815,邮箱549286815@QQ.COM

期待回复!

网友:
楼主你连续犯规啊,标题、邮箱、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