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选型,XILINX的SPARTAN 3E相当于ALTERA的哪个型号档次?

楼主(2012-07-02):
项目需要调整FPGA选型,之前用XILINX的SPARTAN 3E XC3S250E,基本用满。如果想换到A家的器件,哪位对两家型号都熟悉的给参谋一下,谢谢!

网友:
Spartan 3E中哪个型号呀?

网友:
选择cyclone4系列的吧,今天有个代理说4的要便宜很多

楼主:
呵呵,我用的是SPARTAN 3E, XC3S250, 144PIN,能有直接对应的么?

网友:
XC3S100E到XC3S1600E全部被你用满?

网友:
我感觉可以先把工程转移到Quartus II下,先随便选一个器件,比如EP2C8,看看器件资源的使用情况,再确定选择哪个型号

网友:
主要看FF数量,还有如果用了BRAM也要评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