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如何避加入定时器中断而影响其他外设.....

楼主(2012-07-02):
       具体例子: 我用 C8051F120 的 SMBUS 操作ADS7828,单独操作时,读取没有问题。

                      当在加入定时器中断处理(常见的,比如定时10ms,在主程序查询 扫描按键),这样 ,我再去读取ADS7828 ,
     就会出现偶尔的错误,几率有点大,100个结果有14个错误,大家觉得这个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
你不贴程序 怎么分析 肯定写的有问题

网友:
同问,我也被相互干扰困扰

网友:
1、有些操作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性,那么就禁止中断
2、有些中断不能被禁止,那么就尽量减少中断的时间或中断嵌套
3、中断建立标志,主程序处理
等等……

网友:
楼上正解   关键是看软件咋处理  总有个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