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我的信号发生器 申裤子

楼主(2012-07-02):
硬件设计主要参考小马哥的“IBOARD电子学堂”,上位机将需要输出的波形进行编码,通过USB将波形数据传给STM32,STM32通过FSMC接口将波形刷给FPGA,FPGA在时钟的节拍下控制DAC输出转换。

注:目前未使用SRAM以及SD卡。

楼主:
希望阿莫给个裤子穿啊!

网友A:
又看到飘逸的圆弧线......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这个要顶了

网友:
板子好漂亮,能不能卖我一块

网友:
这个真不错,谢谢楼主提到我啊,哈哈

网友:
能出售一套不?

网友:
继续奋斗吧,信号发生器总得脱离电脑运行的

网友:
没有屏幕,脱离电脑怎么显示?

网友:
看到好看的板子就抓狂

网友:
这个要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飘逸的圆弧线......

这种线好像只有Protel可以画,Pads试过很多次还真的比较难。

网友:
楼主精力旺盛、、、

网友:
改天业余学习一下!

网友:
太高级了。

网友:
好像没有上位机程序?

楼主:
还是要感谢小马哥啊!
小马哥的开源精神 值得敬佩的
我想我的程序 应该会很容易就移植到IBOARD上的
所以大家需要的话 请支持小马哥的IBOARD
套件可以出售
目前已焊接出几套了,回头挂淘宝上。

楼主:
我觉得这个方便之处就在于插上USB直接就能设置输出波形了
也不需要外接供电
如果脱离电脑也可以将波形数据存到SD卡中或者存到STM32的片内flash中
这样可以通过那个按键来控制输出。
我目前的需求就是通过电脑配置,反正也需要usb供电嘛
就没做那些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感谢小马哥啊!
小马哥的开源精神 值得敬佩的
我想我的程序 应该会很容易就移植到IBOARD上的

可不能太贵哦

楼主:
不会太贵的
大家觉得多少合适呢?

楼主:
SignalG设置程序.rar  是上位机设置程序
用QT编写的
觉得QT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嗯,不错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SignalG设置程序.rar  是上位机设置程序
用QT编写的
觉得QT真是个好东西啊! ...

学习了,感谢楼主! QT好学么,能指点下到哪里找学习资料么,想搞些windows上的应用界面开发,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B:
FPGA里和stm32接口的部分没看明白

楼主:
QT很好学的
帮助文档很多的
百度搜索 QT论坛
就可以了
有很多里面 大家做的东西 都开源的
做串口 网络调试 最好了

网友:
期待淘宝链接

楼主:
尽快整理淘宝店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里和stm32接口的部分没看明白

只使用了FPGA内部的RAM块16K来做缓存的,只能存储 16384个点,
所以使用了14条地址线,而用地址线15、16、17来做配置寄存器的访问,比如设置单次输出,设置输出次数,设置输出时钟等,都是设置的这些寄存器来实现的。

如果需要输出的点数更多,可以使用sram做缓存,改成16位,注意对齐就可以了。
设置方式参考LCD的配置程序即可。

网友:
好东西,刚好可以学下fpga的接口时序。

楼主:
说起调时序,满眼都是泪啊。。。
FPGA 100M的时钟,我以为很快了,跟stm32的接口那块,当初又是用状态机又是用啥的,反复都有问题,
后来就用最简单最省事的,居然好了!
看来stm32跑的也很快啊!

网友:
QT是什么啊,一直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调时序,满眼都是泪啊。。。
FPGA 100M的时钟,我以为很快了,跟stm32的接口那块,当初又是用状态机又 ...

请问楼主,FPGA的程序是ISE做的么,怎么没找到.ise文件呢?

网友:
整理好了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一直在关注啊!
淘宝要实名认证,比编程序麻烦多了!
回复楼上的楼上:
FPGA程序是用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4 编译的
不知道FPGA是不是该用编译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一直在关注啊!
淘宝要实名认证,比编程序麻烦多了!
回复楼上的楼上:

哦,一直在用ISE10.1的,13这么高的版本真没用过。是不是也要注册机呢?

楼主:
不用注册 我这边有个万能lisense
里面东西特别少 但是比较好用啊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90192953
这是淘宝链接 会不会被阿莫封了啊?

楼主:
老大 给条裤子穿嘛

网友:
帮顶个... FPGA暂时不涉及...不过对Lz飘逸的走线甚是感兴趣,可否指点一二,愿闻其祥...

楼主:
在AD6中 按住shift 然后 按空格 切换 就OK啦
其实非常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D6中 按住shift 然后 按空格 切换 就OK啦
其实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马哥好啊:)

楼主:
http://115.com/file/e72exeiu#ISEv13.4.part01.rar
http://115.com/file/c2vjctol#ISEv13.4.part02.rar
http://115.com/file/beaybc22#ISEv13.4.part03.rar
http://115.com/file/dps3cm9j#ISEv13.4.part04.rar
http://115.com/file/beayz5d5#ISEv13.4.part05.rar
http://115.com/file/beayd3jc#ISEv13.4.part06.rar
http://115.com/file/c2vjqptj#ISEv13.4.part07.rar
http://115.com/file/beaydm6c#ISEv13.4.part08.rar
http://115.com/file/e72ek0ue#ISEv13.4.part09.rar

把ISE13.4 分卷压缩 并上传到115了
如果大家觉得在官方下载慢的话 就来这儿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115.com/file/e72exeiu#ISEv13.4.part01.rar
http://115.com/file/c2vjctol#ISEv13.4.part02.rar
ht ...

谢LZ,压缩包里面有注册机么?

楼主:
没有注册机啊。。。

楼主:
这么快沉了啊??

网友:
飘逸的走线啊!

网友D:
如果不要求太高的话,是不是太奢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要求太高的话,是不是太奢侈了啊?

也可以作为 一块
STM32 + FPGA的开发板啊!
STM32的程序,可以从工程中 扣出 USB的,PWM控制呼吸灯的,STM32的DAC输出的,定时器,IO操作的各种程序
以及FSMC总线接口配置。
FPGA也可以作为SPARTAN3E的开发板来用,输入输出,时钟倍频分频,以及重要的寄存器设置程序。还可以学习操作DAC输出的时序。

用做一块学习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飘逸的圆弧线......

+1
以前看到过两次这样的走线,貌似修改很费力

网友E:
参数指标什么的都没有说明一下?!

网友:
不错啊,红色板子很喜欢~很艳啊~呵呵~赛灵思的FPGA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快沉了啊??

东西稍微贵了些
关注度就少些

30天售出:1件
评  价: 0.0分 | -条评价暂无评价
宝贝类型:二手 174次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指标什么的都没有说明一下?!

上示波器测得指标:
在输出1M一下,基本能达到满量程输出,即输出峰峰值能到8.5V左右
输出2M时,峰峰值有所下降,
输出10M时,峰峰值降为1/2
输出20M时,峰峰值降为1/3

频率也有所下降,达不到设定的值。

但是在1M以下,基本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示波器测得指标:
在输出1M一下,基本能达到满量程输出,即输出峰峰值能到8.5V左右
输出2M时,峰峰值有 ...

正在看楼主的程序,有一些疑问

STM32和FPGA通信使用fsmc,程序中使用的是D模式,这个模式选择有什么讲究吗,更快,或者FGPA省资源?

STM32和FPGA都算新手,疑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看楼主的程序,有一些疑问

STM32和FPGA通信使用fsmc,程序中使用的是D模式,这个模式选择有什么讲究 ...

目前只是为了实现其功能,具体的还有待优化!

网友:
当年的VHDL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有些东西正好可以  学习

楼主:
一起分享 一起学习  一起完善

网友:
这线走的,行云流水啊

网友:
做下标记,呵呵!

网友:
板子看上去不错,围观一下。

网友F:
能不能吧FPGA的晶体换50M,输出频率再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吧FPGA的晶体换50M,输出频率再高点呢?

不需要更换晶振
反正用的也是内部的pLL倍道100M的
如果要输入速度更快些的
可换用 TI 的DAC908E
PIN2PIN的
然后改改程序 就可以啦

楼主:
DAC908E 能到165M的
可以将FPGA工作在150M

网友:
做工很好,资料也丰富,收藏啦

网友:
电脑电源的干扰是否很严重?

网友G:
感觉LZ的波形发生方法不太对吧 为什么我做的就不会出现LZ这种频率和幅值偏差巨大的情况?幅值给定的情况下 除了在极低的频率和低通以外的频率下会发生衰减

网友:
那个我用的是DAC904 clk是FPGApll后160M的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LZ的波形发生方法不太对吧 为什么我做的就不会出现LZ这种频率和幅值偏差巨大的情况?幅值给定的情况下  ...

开源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吧

网友G:
额 没什么值得开源的 发几张当时拍的照片先把 当时好像还留了一段视频 不知道还找不找的到

网友:
视频找到了 上传到网上了
http://you.video.sina.com.cn/api/sinawebApi/outplayrefer.php/vid=81579419_1848970632_bU62TCA+XDTK+l1lHz2stqkP7KQNt6nkgW68slWkIw1bQ0/XM5GRY9gA6S3XCdkEqDhATJk6cvci1hQ/s.swf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 没什么值得开源的 发几张当时拍的照片先把 当时好像还留了一段视频 不知道还找不找的到

频率 太低了。。。
这还不如用AD9851 DDS来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 太低了。。。
这还不如用AD9851 DDS来玩呢。。。

频率低很正常,我滤波器截止频率就这了,手头么有合适的电感,没办法!

网友:
学习了,想看100M的,呵呵

网友:
强, 板子也画得很漂亮!

网友:
很不错的板子,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