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中特威电调,驱动无刷电机成功

楼主(2012-07-02):
本人菜鸟,接触四轴不到2个月,买了中特威的电调,但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于是决定研究一下电调的信号格式,查阅了好多资料,终于懂了
接下来就打算自己来做接收机和发射机,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给点建议。。。。。。

中特威电调的连接图,带有5V输出的。

经过查资料,终于龙弄懂了电调的PPM信号的格式,即周期为20ms,高电平长度在1~2ms之间的PWM信号,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PWM输出用软件模拟出来的
数码管显示当前的高电平长度,总共分为20个等级,每个等级0.2ms。上电默认高电平1ms,显示为10,这是油门最低点。首次使用电调时按照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然后就可以通过键盘调整电机转速了
中特威电调说明书:

源程序:

单片机信号从那个橙色的信号线输入。。。。。

楼主:
hpy168888:我的QQ:1170390422

网友:
lz请介绍一下如何用电调启动电机呗?就是电调的程序里面如何启动电机的方法捏?求指导。。。。。。。。

网友:
感觉电机的启动。。还是启动不了啊。

楼主:
上电之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就是让电调知道油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设置了之后再从油门最小值或小于最小油门值往上加你,电机就可以启动了;
有时间给程序写一个说明文档发上来。。。。。。

网友A(2012-10-29):
为什么我看中特威里面说了句,工作频率是8khz??

我这样理解对吗?
发送占空比1ms的PWM信号就是最低油门
发送占空比2ms的pwm信息就是最高油门?

网友:
谢谢,我找到了方法了,借了示波器。

网友:
标记一下^_^

网友B:
您好楼主,我的电调程序试借鉴的德国MK的,我的电机启动会出现反转、堵转的现象,当然也有正常旋转的时候。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1-28):
有个问题,楼主知道pid输出的值控制pwm输出,怎么让他的高电平也在2ms-1ms

网友:
好东西,mark一下,以后需要用的时候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问一下啊。。。如果要让电机反转。。那控制信号是怎样的?

楼主:
楼上各位都是高手,我现在还是小白一个,很多问题我暂时还不能解答,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我在学习学习,以后再解答!

网友:
我想问一下,无刷电机最慢的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楼主,在“电子调速器”里面是不是还有个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看中特威里面说了句,工作频率是8khz??

我这样理解对吗?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电子调速器”里面是不是还有个单片机呢?

有呢!一般可能是ATMega8

网友(2012-12-28):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D(2013-04-20):
之前没了解过这类电调,但是想问下楼主,工作频率的8kHZ和PWM的1ms~2ms对应的频率有什么区别呢,突发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电之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就是让电调知道油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设置了之后再从油门最小值或小于最小油 ...

在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情况下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呢?

程序里面没看到这部分啊

网友:
中特威的电调用过,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情况下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呢?

程序里面没看到这部分啊

是通过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按键来调节的,一个按键是将油门行程调到最大。另一个按键是调到最小,还有两个按键是加减电机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了解过这类电调,但是想问下楼主,工作频率的8kHZ和PWM的1ms~2ms对应的频率有什么区别呢,突发的问题 ...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我只是查资料时看到电调上要给PPM信号,而PPM信号就是周期20ms,占空1~2ms的信号,测试了一下,结果就可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楼主,我的电调程序试借鉴的德国MK的,我的电机启动会出现反转、堵转的现象,当然也有正常旋转的时候。 ...

我的是KK板,暂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通过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按键来调节的,一个按键是将油门行程调到最大。另一个按键是调到最小,还有两个按 ...

我的好赢天行者电调被我高出毛病了      一开始不知道设置乱设置
现在调节脉宽就只转一下就停下来   估计是被设置未知模式了

你知道电调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出厂模式么  ?

还有你在调试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电源    一般的那种路由器的9v的电源可以使用么?

网友:
楼主建议你再完善一下,改用功能强一点单片机,加上WIFI或者兰牙,然后用安卓写个APP,让手机变成模型遥控器!

(除了电机,舵机也是这样的控制信号。。。。。

网友:
哥们  我用的新西达的电机 电调  单片机 和你一样  略修改 能不能用

网友(2013-09-01):
发来贺电

网友F:
哈哈,我也成功用单片机模拟出了油门校准的过程,可是电调每次重新上电都要进行校准,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的办法。求指教、

网友(2013-12-23):
兄弟你真棒!

楼主(2014-02-08):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成功用单片机模拟出了油门校准的过程,可是电调每次重新上电都要进行校准,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的 ...

可以上电让它自动校准,上电后先把油门拉倒最高,持续一段时间,再把油门拉倒最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好赢天行者电调被我高出毛病了      一开始不知道设置乱设置
现在调节脉宽就只转一下就停下来   估 ...

12V锂电池供电

网友:
楼主威武!! 顶上了!!

网友G(2014-07-02):
楼主,直接给一个周期为20ms,高电平长度在1-2ms之间的PWM信号不能驱动电机吗,一定要模拟油门的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情况下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呢?

程序里面没看到这部分啊

你好,你弄明白了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是直接用计数器实现PWM波的输出,然后接的电调电机,电机一直无法启动。请问没有油门和接收机就得用程序模拟启动过程吗?

网友:
你好,我能请教你写问题么?这是我的QQ:36759534

网友H:
楼主有STM32控制电调让无刷电机转动的程序吗?本人新手,还望楼主多多指教啊!

楼主(2014-08-02):
引用 网友G:
楼主,直接给一个周期为20ms,高电平长度在1-2ms之间的PWM信号不能驱动电机吗,一定要模拟油门的设置? ...

需要校正才行,应为这个是电调里的程序是这样去写的,我们只能照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弄明白了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是直接用计数器实现PWM波的输出,然后接的电调电机,电机 ...

这个要手动去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STM32控制电调让无刷电机转动的程序吗?本人新手,还望楼主多多指教啊! ...

原理是类似的,操作GPIO就可以了,另外STM32有PWM输出,这样就不用通过GPIO模拟输出PWM了,效率更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之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就是让电调知道油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设置了之后再从油门最小值或小于最小油 ...

你好楼主,我对油门行程设定有些搞不懂。想请教你一下。

油门行程设定是为了让电调的最小输出与遥控的最小输出一致,电调的最大输出与遥控的最大输出一致吗?

网友(2015-03-25):
楼主要没有他的原理图呀……求资料

楼主(2015-10-01):
使用Arduino DUE通过ZTW电调驱动无刷电机

/*
* val值为0~180时,单位为度(°)
* val值为544~2400时,单位为us,写入的为高电平持续时长
* BLCD的PWM信号为周期20ms,高电平1~2ms,所以val的取值为1000~2000范围内
*/

#include <Servo.h>                        //引入舵机控制的Arduino库
Servo servo;
int val = 1000;
unsigned char flag = 1;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115200);
  servo.attach(2);
  //先校准油门:先拉高(2ms)持续2s以上,再拉低(1ms)
  servo.write(500);
  delay(500);
  servo.write(2500);
  delay(2000);
  servo.write(1000);
  delay(5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Serial.available()) {
    val = Serial.read();
    Serial.write(val);
    servo.write(val);
  }

  servo.write(val);
  if (flag) {
    if(++val > 2000) {
      flag = 0;
    }
  } else {
    if(--val < 1000) {
      flag = 1;
    }
  }

  delay(5);

}

楼主:
很多童鞋说程序下载不了,请到如下地址下载,PPM控制无刷电机程序下载地址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lbBJy 密码: an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