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8347G-(N) 屏驱动有问题

楼主(2012-07-02):
各位,有谁用过HX8347G-(N)这个芯片做驱动的240*320的LCD屏?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直不能正确显示,应该是初始化代码有问题。
现在如果是全屏刷成同一个颜色没有问题,但要在一个局部区域显示,这个区域就不可控制,会显示成多种形状的区域。
比如设置一个窗口(10,10,100,100),这个窗口很可能是任何形状,而且显示内容也不对。有时候修改初始化代码里面的一些内容又会发生变化。
有谁用过的,麻烦给个初始化代码吧。 请注意是HX8347G-(N)的芯片。 网上多的是HX8347D, HX8347G-T, HX8347A等。

若能发到我的邮箱就更感谢了, gaokarl@163.com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能否把程序共享下,刚好也在使用HX8347

网友(2012-08-02):
我有HX8347的源代码,是240X320的TFT面板,可以正常显示。   QQ: 562343295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忙其它事情,没有关注这里。 HX8347有多种型号,我用的是HX8347G-(N),调试一直有问题,索性就没有再用了。 不过有好几块板子给了客户和其他人,程序算是调不通了。 其实若光看资料很简单,但就是有些地方不通。主要是设置显示窗口,240*320的分辨率,那么320的话就是0x01ef,也就得2个字节,使用寄存器设置的时候就低位字节有效,高位字节怎么都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