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好用的代码编辑器 Sublime Text 2

楼主(2012-07-02):
Sublime Text 2.0 正式版主要改善包括:支持 Retina 视网膜屏、快速跳到下一个、文本拖放、改善构建系统、CSS 自动完成和高亮设置等。

广大攻城师、码农乐见的轻量级代码编辑器,支持多种编程语法彩色提示,右侧有代码缩略图快捷滚动条。
个人感觉比Editplus还要赞。

传上来的是Win 32位版v2.0.2210,含和谐程序(和谐程序杀毒软件会报Malware-gen,请事先屏蔽)。
如果大家找到64位版的和谐,欢迎分享。

网友:
这个好 下载试试~~~

网友(2012-08-01):
我上网找了但还是没弄出来sublime text2怎么实现编译C文件,包括文件夹放在一个工程下如何编译,不然单片机程序也编译不了,您有记录如何调试修改么,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下了试试。编辑器好不好用,不仅看加亮,还要看搜索功能强大与否

网友:
要破解的,公司不给用盗版的,还是用vim.

网友:
中文注释显示乱码。。。

网友:
谢谢分享,下下来看好用不

网友:
打开C文件,文件中的汉字注释无法显示,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2-10-15):
更新下,附上2.0.1安装及和谐文件

搜索了下,通过安装ConvertToUTF8控件可以解决中文乱码问题,亲测可用,具体如下:
1.打开Sublime Text 2,按Ctrl+`打开命令栏窗口,输入以下代码
import urllib2,os; pf='Package Control.sublime-package'; ipp=sublime.installed_packages_path(); os.makedirs(ipp) if not os.path.exists(ipp) else None; urllib2.install_opener(urllib2.build_opener(urllib2.ProxyHandler())); open(os.path.join(ipp,pf),'wb').write(urllib2.urlopen('http://sublime.wbond.net/'+pf.replace(' ','%20')).read()); print 'Please restart Sublime Text to finish installation'

以上代码是远程安装,请确保联网状态和Sublime不被防火墙阻隔!
然后重启该软件。

2.菜单栏Preferences会多了一个Package Control,点击后再点"Install Package",输入ConvertToUTF8。稍等片刻安装完再重启便能正常显示亚洲文字。

网友:
mark~

有用时再来试试~

网友:
我用SlickEdit 2011 (16.0.0)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学Vim, 可是感觉好久了,还没有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学Vim, 可是感觉好久了,还没有入门.....

VIM 和EMACS 都用过,确实很麻烦,我和几个同事折腾了很久,先是自己配置,后来到直接用大神们配置好的,感觉总是怪怪的,后来老老实实用回VA+VS2010或者SlickEdit、UE之类的,至此弄清楚了一个i道理,一个编辑器关键是看工作效率,研究到没必要了···比较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得自己做的时代,要我研究EMACS 宁愿花200美刀买一个正版的编辑器····
不过EMACS的显示界面确实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不跨平台的话,Notepad++完全够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这东西也蛮不错的,但我仍然是将 Source Insight 在我的电脑服役中,呵呵~

网友:
vim就很好用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不错的软件,查件功能很强大,不过,不够人性化。破解不破解都无所谓,功能无任何限制,只是偶尔弹出一下需要注册的窗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