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GPA寄存器初始值的问题,顺便问问复位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比如在vhdl中我定义了一个
signal a  : integer := 0;
signal b  : integer := 100;
这样子上电之后是不是a就是0,b就是100?
还是有可能是其他值?
在Quartus 选项里面,有个Power-Up don't care选项,默认是勾上的,这个选项会不会有影响?
另外如果要弄复位的话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复位源?不需要外接电路那种- -我百度到有个说用pll的lock信号可以
求大神指教- -

网友A:
altera的不清楚,xilinx的赋初值是有效的。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的不清楚,xilinx的赋初值是有效的。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怕遇到有时候有效,有时候又被优化掉的情况- -||

楼主:
测试了一下无论有没有赋初始值上电之后都是0(即使初始值不是0),Power-up don't care选项没有效果,不知道存不存在被优化掉的情况

网友B:
复位后  赋值 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后  赋值 不可以吗?

复位一般用什么复位源比较方便?最好是那种不用改电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