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智能搬运机器人选用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2-07-03):
现在准备做个搬运机器人,就很小的那种,尺寸大概是200mm*200mm,不知道选用360度舵机好,还是用步进电机好,不知道360度舵机能不能急停?想位置控制比较精确一点。 希望大家帮忙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需要位置控制准确,并且力矩比较大的话,使用步进电机+减速器

楼主:
360度的舵机 能不能实现急停?小车速度不是很高

网友:
步进电机 电源比较麻烦,控制也比较麻烦,建议你用直流减速电机,60-100转/min。理论上步进电机很精确,但你是手工加工,精度很低。如果你用电池的话,估计满足不了步进电机,若采用蓄电池,重量大大增加。我可以告诉你,用步进电机绝对实现不了精确运行。增加地面标示和传感器才是方法。

楼主:
谢谢了,决定买360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