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中 TWI通信地址问题

楼主(2012-07-03):
现在准备用AVR的TWI通信功能做一套多机通信的系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场对地址配置错误,配置了两个相同的地址的话,那怎么能检测出来?

网友A:
朋友,请先仔细学习TWI(I2C)协议和适用的场合。
TWI通常用于板级芯片直接的连接和数据交换,地址基本是确定的。
你不是吧USART和TWI混淆了吧。采用USART实现多机通信,在通常的一主多从方式下,从机地址配置错误,配置了两个相同的从机地址的话,无发检测的检测出来。如果是对等网结构,可以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先仔细学习TWI(I2C)协议和适用的场合。
TWI通常用于板级芯片直接的连接和数据交换,地址基本是确定 ...

准备用一块mega128做主机,然后与5块mega16(做从机)之间用TWI通信,那么5块mega16的地址就需要配置,以前没用过TWI,难到TWI不能这样用?

楼主:
每块板子之间靠的蛮近的,就像电脑内存条一样插在一块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