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29302 VS LM2576

楼主(2012-07-03):
电流峰值2A
输入电压5V
输出电压3.3V

请教用这2个芯片,哪个效果较好,哪个成本较低?

听说MIC29302发热大,而LM2576对电感、电容要求高。

网友A:
你的电流如果是持续的2A的话,建议使用LM25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如果是持续的2A的话,建议使用LM2576。

MIC29302 可以达到3A的呢!

网友A:
你计算下 这颗LDO消耗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下 这颗LDO消耗的功率

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我到网上查了下资料,这颗料的是线性LDO,如果5v 输入 3.3 v输出的话,压差为1.7v,如果持续的2A电流的话的那么它消耗的功率将是 2*1.7=3.4w。不知道此种计算是否合适;你是做GPRS 模块吗?

网友:
经验:MIC29302  是线性的 ,高压输入烫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到网上查了下资料,这颗料的是线性LDO,如果5v 输入 3.3 v输出的话,压差为1.7v,如果持续的2A电流的话 ...

觉得楼主还是学生,说实话,看了楼主的帖子标题就感觉是用在GPRS模块电路中,难道GPRS会一直工作在3.3V2A条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楼主还是学生,说实话,看了楼主的帖子标题就感觉是用在GPRS模块电路中,难道GPRS会一直工作在3.3V2A ...

楼主还是学生、用在GPRS模块电路中,为什么这么认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还是学生、用在GPRS模块电路中,为什么这么认为?

从这里“请教用这2个芯片,哪个效果较好,哪个成本较低?

听说MIC29302发热大,而LM2576对电感、电容要求高。”和你回答一个网友的帖子看出来的,如果是已经工作的人不会这么问的,除非刚毕业几天(现在是毕业的时间了)

网友:
在GPRS电路中,使用 MIC29302 是可以的,因为只有信号发射时需要大2A电流,这个大电流可以靠大电容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里“请教用这2个芯片,哪个效果较好,哪个成本较低?

听说MIC29302发热大,而LM2576对电感、电容要 ...

那又是怎么想到gprs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推荐用DC-DC,效率会高一些,BM2596可以替代LM2576/LM2596获得高性价比,大电流的LDO也有的,对效率 ...

BM2596什么价格?

国产的LM2596  ¥1.8
进口的LM2596 ¥8.0

差价还是不小,但是性能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
12楼的是国产品牌,比大部分国产仿冒应该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又是怎么想到gprs的呢?

都是从学生过来的,这点能不知道吗   要考虑实际中的使用条件,否则做出来的产品太浪费了,了解模块工作特性,参数选取合理,就能简化设计,还能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从学生过来的,这点能不知道吗   要考虑实际中的使用条件,否则做出来的产品太浪费了,了解模块工作 ...

看来你以前搞过GPRS,同时遇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以前搞过GPRS,同时遇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

我没做过,但是知道这么设计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但是知道这么设计是不合理的

哪怎样才算合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怎样才算合理呢?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在GPRS电路中,使用 MIC29302 是可以的,因为只有信号发射时需要大2A电流,这个大电流可以靠大电容提供。

这个是否合理?

网友D:
29302发热大   但是LDO的线性比较好    做无线方面的供电可以考虑    2576效率高点   发热没这么大
建议29302输入和输出压差控制在3V左右    如果要2A以上可能需要压差5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9302发热大   但是LDO的线性比较好    做无线方面的供电可以考虑    2576效率高点   发热没这么大
建议293 ...

GPRS发射时电流大,平时很小的,这个IC完全可以,除非你一直在发射状态,那就要换IC了

网友(2012-12-26):
记得以前我做GSM时用的是LM2941。

网友:
压差大,输出电流大,不适合用LDO.

网友:
一个是线性稳压,一个是开关型稳压。2v压差2v内线性。以上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29302发热大   但是LDO的线性比较好    做无线方面的供电可以考虑    2576效率高点   发热没这么大
建议293 ...

按楼上的说法,还是29302合适啊,压差只有1V多点

不过您说的如果2A电流时,电压差会达到5V?
那不就是Vout成0V了么?难道这玩意的带负载能力这么差?不是标称3A么?我看官方的曲线也不至于啊,而且看了一下温升2度每瓦,GPRS一般0.5A的平均功率就差不多了,也就2W左右的功耗,温升这么算下来只有4-5度

是否是因为国产和原厂的品质区别呢?大家都说它比较烫,有点不敢用,工业上的,不敢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