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arm2410+K9F1208UOC

楼主(2012-07-03):
           我有一个板子,没有原理图,板子运行wince没问题,所以这两个芯片是没问题的。
现在就是想想用这个芯片存储一些图片(裸机运行,不加wince系统),现在想请教几个问题,
请高手回答下:
      1.arm2410有nand  flash控制器,是不是他接K9F1208UOC芯片的管脚都是固定的,这几个脚用配置上啦电阻和输入输出吗
      2.如果不是固定的脚,那怎么确定他接的哪个脚
      3.要是有谁做过这个,能不能给我发个程序我参考下,谢了

楼主:
谁能帮帮我

网友A:
2410上的NAND脚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0上的NAND脚是固定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s3c24x0片内能够独享接口的设备有NAND, TFTLCD, SD, CMOS CAMERA, I2C, I2SD等;
其他的就是共享总线的设备,如 norflash, sram, sdram, dm9000等.

网友:
花个400-500¥买个学习板,电路图什么的都有了。

网友:
哎,最近两天坛里来了个江小妹选情郎,大家都去看热闹去了,帖子也没人回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还是年青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c24x0片内能够独享接口的设备有NAND, TFTLCD, SD, CMOS CAMERA, I2C, I2SD等;
其他的就是共享总线的设备, ...

您有没有nand flash控制器的程序,我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nand flash控制器的程序,我还是没弄出来

是GCC平台的代码,韦大师(东山)写的。要谢你就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