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简易电路产生1个微秒2KV的脉冲?

楼主(2012-07-03):
如题,进行一个DIY开源项目,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电感,算谐振。很容易做到

楼主:
很容易?请赐教。

网友:
谐振的时候电压是Q倍吧

楼主:
补充下,我需要的不仅是产生2kV,需要一个脉冲(涉及到用什么方式切换)控制脉冲髋度

网友:
查找P沟道增强型MOS,大体耐压达到3KV的,前面用升压DC/DC,两级也可以考虑,获得2000V稳压直流,然后给这个MOS管一个900ns的激励脉冲,这个管子就能输出1us的脉冲。
稳压源可以用2kv的0.1电容两串三并联来滤波。
若不是那么精细,可以用电容蓄能,用可控硅触发,放电。与闪光灯相似。

网友A:
我见过TOF仪器上用电容加高压电源加继电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TOF仪器上用电容加高压电源加继电器做的..

继电器切换速度不行啊,好像有个水银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切换速度不行啊,好像有个水银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

不好意思,记错了,继电器是用来切换脉冲极性的,真正控制脉冲的是一个叫HTS 150的东东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了

楼主:
HTS 150没有找到,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S 150没有找到,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又一个被度娘坑了的吧:

网友:
雪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