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2-07-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看很懂,是不是用个定时器就行了啊,定时时间到了就执行下你写的这部分程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死机啊?解释下吧。串口初始化好了以后,你再向定时中断子程序中加上这部分,应该就可以用了,这个是串口1哦

for(i=0;i<22;i++)
{
      while (!(IFG2 & UTXIFG1));       //发送准备好了?
      TXBUF1 = uart1_fifo;
  }

网友:
串口只能在接受到数据或者发送完数据之后才能触发中断的,你要定时的话还是把这部分程序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吧。你可以详细说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
这样用中断的话感觉效率不高啊。
你可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作为发送次数的标致,没发一次就自加,直到你需要的值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