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刻PCB的雕刻机。

楼主(2012-07-03):
未完成,大概样子。粗看强度,刻PCB应该没问题。

网友:
哈哈哈,还专门把起子都摆了一下

网友:
这放大镜做什么用的

网友:
做的很精细啊

网友:
感觉lz挺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网友:
很精致啊,全铝的

网友:
以lz的风格,估计又是全AC servo 驱动。

网友:
这个铝板真够厚的

网友:
很壮实阿看着,只为了PCB????

网友:
只雕刻 pcb板 底板會不會太厚了,底板形式換成不是溝槽的陣列牙孔 會不會好些

楼主:
客户下单时说要求是用来刻pcb用。精度有要求。

网友:
很粗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下单时说要求是用来刻pcb用。精度有要求。

看了半天没看到放大镜呀,只看到显微镜

网友:
mon终于要做PCB雕刻机了,期待啊,绝对有的看

网友:
PM全套价格!到手可用的那种

网友:
狠粗壮啊

楼主:
是X61,专门泡网用,工控用T43.

网友A:
机器不错,LZ店里怎么没有套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错,LZ店里怎么没有套机啊?

按客人要求定做的,所以没现货。

楼主:
半完成状态,差接线和防尘

网友:
这台多少钱啊 。。

网友:
估计成本没有8000元难下来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无私精神!代表论坛感谢你!

网友:
华丽~~~~舍得用料!
另外不得不问下刻pcb有必要用这样的台面么~~

网友:
有模有样,不错不错!

网友:
好机哦
比莫大的01当前价贵么?

网友:
LZ的东西都是精品呀,佩服!

网友:
哪里是精品,简直就是毒品!

楼主:
今天测试。雕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zMjU3MzEy/v.swf

网友:
要是用好的数控系统可以快许多
MACH3上用伺服速度拉不起来
但是稍好的系统大约至少要8W

楼主:
速度跟丝杆导程关系比较大。
MACH3上用伺服,电机转速随便可以上3K转,别谈精度不够用。人家只是DIY的机器。
3K的电机转速,配合导程5mm的丝杆,f值就可以是F15000了。
不知道这算是慢还是快。
8w的系统,家里用。一般人伤不起啊。还是MACH3算了。

网友:
不错,感觉很用料

网友:
MON 老大 电控箱和机器结构和我的一样的 没有米我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是试雕0.15线宽线距BGA小板的效果 由于台面不平没有成功,有几条线断啦!

网友B:
MON 老大 你伺服电机用的多大的 100W的吗? 我开始也打算用50W的伺服电机 50W可能力不够,100W又太贵,最后就采用啦57的步进.

网友:
这个刻PCB是真没问题,伺服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N 老大 你伺服电机用的多大的 100W的吗? 我开始也打算用50W的伺服电机 50W可能力不够,100W又太贵,最后 ...

我用的100w的电机,实际50w也够力。这个要视乎丝杆螺距和移动顺滑度来决定。
你做的很漂亮哦,如果丝杆固定方式再改进就更好了。标准做法是固定端用双角接触轴承,支撑端一个深沟轴承。轴承不能固定在则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00w的电机,实际50w也够力。这个要视乎丝杆螺距和移动顺滑度来决定。
你做的很漂亮哦,如果丝杆固 ...

谢谢!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另外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机器主轴电机用的是交流风冷电机吗 多少W的呢?
有没有淘宝链接 给我一下,我想换个主轴。

楼主:
主轴淘宝入,迎风主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另外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机器主轴电机用的是交流风冷电机吗 多少W ...

我有一个迎风主轴,目前闲置

网友D:
步进也可以F4000很轻松!他的体现不出任何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步进也可以F4000很轻松!他的体现不出任何优势!

如果丝杠螺距40当然很容易,你试试步进用螺距2的丝杠能到多少

网友:
这是艺术品了!
若是刻PCB那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丝杠螺距40当然很容易,你试试步进用螺距2的丝杠能到多少

我使用1605丝杆,雕刻浮雕F35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丝杠螺距40当然很容易,你试试步进用螺距2的丝杠能到多少

不过雕刻浮雕3500体现不出优势,步进电机加减速不够厉害!所以总体速度还是上不去!

网友D:
不知道伺服的加减速性能怎么样啊,能不能1K的加速和减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伺服的加减速性能怎么样啊,能不能1K的加速和减速啊

松下A5小惯量可到2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迎风主轴,目前闲置

多少W的呢?成色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少W的呢?成色怎么样?

迎风主轴 无刷电主轴 42mm,250W 24000RPM NSK轴承
去年9月底买的,后来配了一个开关电源,一直没用,可以算全新的

楼主:
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就好比是夏利跟宝马。可以有比较的地方,例如性价比。
开夏利的,路上碰到宝马,总会加大油门给人家超了。
但开宝马的老板,不是这样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迎风主轴 无刷电主轴 42mm,250W 24000RPM NSK轴承
去年9月底买的,后来配了一个开关电源,一直没用,可 ...

直流的?有没有图 上个图看看

网友(2012-08-06):
引用 网友C:
迎风主轴 无刷电主轴 42mm,250W 24000RPM NSK轴承
去年9月底买的,后来配了一个开关电源,一直没用,可 ...

请问带上电源的多少钱出?

网友:
高手,很漂亮,佩服哦,

网友(2013-02-24):
很想做一台,不知道成本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下单时说要求是用来刻pcb用。精度有要求。

佩服,做得这么漂亮!

铜箔很薄的,不知道lz的z轴精度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
楼主真是利害,不过看不出是雕刻PCB用,锣板边还可以。按PCB走线的宽度,多少钻头够断啊。

网友:
毒品 太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