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模块注册不上网络,和回波反射有关?

楼主(2012-07-03):
如图所示,在板子上,SIM900A模块的天线引脚到SMA头走了大概长度为5CM,宽度为0.5MM的覆铜线。焊接好板子后,放上SIM卡、接上天线,然后开机,网络指示灯老是闪烁,用AT+CSQ指令,返回+CSQ: 22,0,用AT+CREG?却反回+CREG:0,3,把天线部分的这段覆铜线两端切断,换上一段屏蔽线,就正常了,请问苹果猫等高手们,板子上面那段覆铜线怎么会影响到网络注册呢?AT+CSQ返回的信号还不错啊?是回波反射引起的吗?另外谁有高频天线布线方面的书籍啊,麻烦指点下。

网友A:
这段走线明显把RF当数字线走了,需要做阻抗匹配,对于SMT封装模块,在射频部分设计时需要考虑预留Π型网络,前期可以先贴0欧姆电阻、电容NC,以便后续天线匹配调试。射频走线遵循短而直的原则,尽量走直线或弧状线;RF线下方需要有完整的参考地,不要走任何信号线;整条RF线要结合板层、板厚、材质等大致计算RF线宽,保证50欧姆左右的输出阻抗即可。

网友B:
楼上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一般RF走线越短越好,如果是很短的走线,不超过1cm,根据板厚板材算一下微带线宽度,不做匹配都可以。但是你板子上的走线长度太长,你算算900MHz的波1/4波长是多少,显然已经到了同一个数量级,这里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不出问题是不应该的。按照楼上的提示重新布线吧。或者在GSM天线引脚外直接放一个GSC接插件,后面引出去的天线就用50欧姆屏蔽线,这样你的板子不用大改。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两位果然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走线明显把RF当数字线走了,需要做阻抗匹配,对于SMT封装模块,在射频部分设计时需要考虑预留Π型网络 ...

再问下,天线不匹配,为什么信号强度还那么好呀?关于天线参数计算有什么软件或者公式吗?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这50欧姆阻抗的事情如何做呢 不懂!

网友C:
我的图当年这样做的 碰巧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一般RF走线越短越好,如果是很短的走线,不超过1cm,根据板厚板材算一下微 ...

卖gprs天线的说,他们的天线就是50欧姆的,那样的话,还要匹配电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图当年这样做的 碰巧能用的!

你那个C1、C2、R1是怎么取得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gprs天线的说,他们的天线就是50欧姆的,那样的话,还要匹配电路干啥? ...

你的RF输出是50欧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RF输出是50欧姆的吗?

这个倒不知道,看资料说sim900a的匹配阻抗为50欧姆,不太理解这个匹配阻抗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在它正常工作时,RF端对地应该保证有50欧姆的阻抗,这个阻抗是不是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得到:
1、可以加匹配电路来匹配,然后外加无阻抗的天线。
2、如果天线阻抗为50欧姆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加匹配电路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关注一下。

网友B:
这个,没法一两句说清楚,你还是放狗搜一下“阻抗匹配”的概念吧。

你可以认为天线是50欧的,那么你的天线座内阻也应该是50欧,这样才能向天线输出最大能量。直流电路里边当阻性负载的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从电源获得的功率最大,对高频电路也适用。
问题就在你的RF引线已经将模块的50欧阻抗破坏了,所以需要做匹配,就是通过电容或者电感,将你的RF引线在900M频率下的阻抗也变成50欧。这样才能将模块的RF能量尽量无损失的传输到天线。严格的匹配不好做,一般都是先软件仿真,然后做板子,先上仿真出来的元件参数,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各个参数的调整,不断更换元件参数,直到找到反射系数最小的组合。自己没有这个条件的,可以将RF引线做到最短,用微带线计算软件算一下你的引线的宽度,按照这个做,即使不做匹配,效果也不会差。
所以说,你问别人匹配器件的参数是多少,没有用的,他板子上的参数给你,基本上不会好用的,需要自己去调整,和板材,厚度,外围介质,周边器件分布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一两句说清楚,你还是放狗搜一下“阻抗匹配”的概念吧。

你可以认为天线是50欧的,那么你的天线 ...

嗯,明白了点,猫兄够专业啊!

网友:
高贴学习了呼呼,无线射频天线的阻抗匹配都是这个道理吧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C1、C2、R1是怎么取得值?

R1 贴0电阻 C1,C2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一两句说清楚,你还是放狗搜一下“阻抗匹配”的概念吧。

你可以认为天线是50欧的,那么你的天线 ...

再请教下猫兄,用单片机控制SIM900A做GPRS传输数据用,只需要TXD、RXD、GND三根线就可以了吧?模块的RTS和CTS还用短接吗?之前用SIM300的时候好像要短接上。

网友:
没用过SIM900A,对SIMCOM的产品不熟。

网友(2012-08-03):
苹果猫是个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