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tel的Core8051s能使把程序存储器做在FPGA内部吗?

楼主(2012-07-03):
之前做过Actel的板子,想就在原来的板子上嵌入一个Core8051s的核试试,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放程序的ROM,手册上面是接到芯片外部了。

请问能不能把程序存储器做在FPGA内部(小一点也没关系)?如何可以,使用什么模块?

网友A:
内部的ROM有限  只能存个引导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ROM有限  只能存个引导程序。

能说具体点吗?是指芯片内部的FlashROM吗?

网友:
是的  内部 只有 flashrom

网友B:
可以的,把用51编译器编译好后的HEX文件一起烧录到FPGA内。
ACTEL的中文资料不多,我查阅的大量的英文资料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终于才搞明白的。

网友:
周立功的IGLOO开发板例程里有8051软核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把用51编译器编译好后的HEX文件一起烧录到FPGA内。
ACTEL的中文资料不多,我查阅的大量的英文资料 ...

能说说怎么弄的么?
如果是SRAM型的FPGA,你说的我倒能理解。但是对于Actel的Flash型FPGA,用户FlashROM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把用51编译器编译好后的HEX文件一起烧录到FPGA内。
ACTEL的中文资料不多,我查阅的大量的英文资料 ...

说说怎么整得。

网友B:
在FLASH PRO的烧录阶段,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调入HEX的选项。你仔细看看FLASH PRO的文档。由于我这台电脑刚好把重装系统,ACTEL软件还没装上,因此不能截图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LASH PRO的烧录阶段,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调入HEX的选项。你仔细看看FLASH PRO的文档。由于我这台电脑刚 ...

是这个么?这个后缀不是he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LASH PRO的烧录阶段,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调入HEX的选项。你仔细看看FLASH PRO的文档。由于我这台电脑刚 ...

找到了,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FLASH PRO的烧录阶段,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调入HEX的选项。你仔细看看FLASH PRO的文档。由于我这台电脑刚 ...

不急,慢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