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集DHT11,1602没数据显显

楼主(2012-07-03):
    采集DHT11数据,用STC89C52,1602可以正常显示数据,接到STC12LE5A16S2,1602无数据显示,希望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修改延时吧,延时不对出不了数据

网友:
重点考虑复位时间以及时序参数下限。

网友:
没错,还是得仔细看看datasheet,时序不要错了。不过1602对时序要求不是很严格,应该比较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