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GT 的ADC采样负电压信号?

楼主(2012-07-03):
本人新手,打算用LGT自带的ADC采样—75mv ~75mv 的电压,但是ADC的输入电压只能为正电压,我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外加运放平移

网友A:
加法器,然后放大,滤波

楼主:
恩,谢谢你,我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法器,然后放大,滤波

有学弟问我类似问题我也是这样答的。但我有个疑问一直未解:用运放时一般都是单电源供电,直接加法器负电压能有效平移么?不知大侠能否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学弟问我类似问题我也是这样答的。但我有个疑问一直未解:用运放时一般都是单电源供电,直接加法器负电 ...

双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供电。

如果不需要超高输入阻抗,则无需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供电同样可以采集负电压
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到AD采样点,同时AD采样点上面接一个电阻到VCC,下面接一个电阻到GND,即可
这三个电阻可以把正负范围的电压变换到只有正没有负,并且是线性的。
如果要放大就在后面接同向放大器,也无需负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超高输入阻抗,则无需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供电同样可以采集负电压
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到AD采样点 ...

方法貌似不错,电阻取值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超高输入阻抗,则无需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供电同样可以采集负电压
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到AD采样点 ...

标记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方法貌似不错,电阻取值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这是一个常用的电路,电阻一般在几十K到100多K的范围。考虑到输入阻抗,这个电阻不能太小,但太大的电阻要高精度也不好找,而且大电阻增加了输入的源阻抗,便宜运放的输入阻抗不是非常高。
精确的电阻值其实可以随意。看你手上有什么电阻就用什么呗,他们的绝对值不重要,重要的是比例,注意要精密的。
具体电阻比例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算。用3个电阻的连接点电压当未知数解方程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学弟问我类似问题我也是这样答的。但我有个疑问一直未解:用运放时一般都是单电源供电,直接加法器负电 ...

运放没有所谓的一般是单电源供电。相反双电源供电更加普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常用的电路,电阻一般在几十K到100多K的范围。考虑到输入阻抗,这个电阻不能太小,但太大的电阻 ...

谢谢,受教了

在具体计算的时候,信号源阻抗是要比较小才能这么处理吗,转化后相当信号变化幅度变小了,对应分辨率稍微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受教了

在具体计算的时候,信号源阻抗是要比较小才能这么处理吗,转化后相当信号变化幅度变小了, ...

没错。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太高。
如果信号源阻抗很高并且是不固定就不能这样做
根据你需要采集的量程,这个电路可以把正负的输入电压缩小到0V-VCC,或者该范围内的某一部分。想要什么范围,只要根据这个范围来算电阻比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没有所谓的一般是单电源供电。相反双电源供电更加普遍。

受教了,谢谢。我的意思是一些双电源的可以单电源条件下工作,而一般小系统只有5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我的意思是一些双电源的可以单电源条件下工作,而一般小系统只有5伏电 ...

如果有负输入信号的话,必须要用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负输入信号的话,必须要用双电源。

我上面说的电路,就是为了在有负输入信号的条件下无需负电源啊!
当然,代价是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太高

网友F:
的确,三个电阻的方式最简单,也不需要双电源。
唯一的麻烦就是电阻值的选取,好在还可以做后续处理。电压范围变换就简单了。而且可以利用SPICE软件中的参数扫描功能(MC中的优化器)来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的确,三个电阻的方式最简单,也不需要双电源。 唯一的麻烦就是电阻值的选取,好在还可以做后续处理。电压 ...

电阻选取也不麻烦的,都是线性电路,直接算就是了。固定一个电阻,另两个电阻列两个方程:输入电压上下限分别变到输出电压上下限
解方程得到三个电阻的比例,然后自己放大合适的倍数即可

网友G:
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到AD采样点,...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at the adc's input impedance is very high (for a 10bit adc, 1000x higher to reduce the error of loading down to 1lsb).

given the low input impedance of lgt's adc, you may have to use an opamp.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阻选取也不麻烦的,都是线性电路,直接算就是了。固定一个电阻,另两个电阻列两个方程:输入电压上下限 ...

如果转换到的电压范围没有具体要求,而是靠放大之后用单片机程序处理,简单。。就像你说的简单算下,然后选取计算出来的值附近的标准电阻就可以。

但如果转换到的电压范围有具体要求,那就麻烦了。计算很容易,问题是标准电阻的选取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转换到的电压范围没有具体要求,而是靠放大之后用单片机程序处理,简单。。就像你说的简单算下,然后 ...

呵呵,即使一个最简单的电路,比如,拿两个电阻对某个电压做分压,如果有人“指定”一个特别怪的比例,找电阻照样是个麻烦事。这是没办法的。
常规情况用单片机处理就是了。

网友:
我们这变为模拟技术讨论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at the adc's input impedance is very high (for a 10bit adc, 1000x higher t ...

如果遇到一个输入电阻不太高的AD,除非输入电压可以不分压,否则基本都得用运放。只要用电阻分压电路都有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超高输入阻抗,则无需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供电同样可以采集负电压
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到AD采样点 ...

高手啊,
原理很简单,想到却很难。

网友F:
楼主都没影了,咱们在这里继续····

总之呢,对于LGT的A/D输入,用三个标准电阻转换成正的电压范围,然后用运放放大到基准电压范围上,正好也解决了LGT输入阻抗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没影了,咱们在这里继续····

总之呢,对于LGT的A/D输入,用三个标准电阻转换成正的电压 ...

我每天都在看呀,谢谢大家的指点了

网友:
拿两个电阻对某个电压做分压,如果有人“指定”一个特别怪的比例,找电阻照样是个麻烦事。这是没办法的。

you can code the resistor values and change the code based on the resistors used. no need to calculate the ratio separately.

对于LGT的A/D输入,用三个标准电阻转换成正的电压范围,然后用运放放大到基准电压范围上,正好也解决了LGT输入阻抗低的问题。

it will depend on the source. you could have sources that cannot sink / source current (photodiodes for example) and they will need to be individually buffered.

The solution will depend on the sources involved here.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没影了,咱们在这里继续····

总之呢,对于LGT的A/D输入,用三个标准电阻转换成正的电压 ...

大侠,能不能举个电路让小弟见识一下啊。可能模电书上说过,我不知有这个功能

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不能举个电路让小弟见识一下啊。可能模电书上说过,我不知有这个功能

谢了啊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用上次你帮我计算的120k,24k,30k的 0.1%精度电阻网络,Vo=0.1Vi+1.25V,后端通过运放跟随到c8051f060,16位AD做256次平均值后

测量20V电压,得到的结果跟万用表也就相差几mV,

3个电阻网络用起来还是非常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上次你帮我计算的120k,24k,30k的 0.1%精度电阻网络,Vo=0.1Vi+1.25V,后端通过运放跟随到c8051f060,1 ...

你那个还是容易凑到标准值的,有的电压范围很难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通过调整R1~R3的值,结合Vin的实际范围与Vo的期望范围,来进行匹配。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感觉匹配起来不一定轻松啊,引入的阻值、比例都待定
如不考虑AD的输入内阻,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是可以直接省去运放而直接通过单片机内部基准进行转换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通过调整R1~R3的值,结合Vin的实际范围与Vo的期望范围,来进行匹配。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感觉匹 ...

是啊,匹配起来并不轻松,不过就像前面有人说过的,你确定个范围,选择标准电阻,算出比例,然后送到AD,再用软件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就容易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啊,匹配起来并不轻松,不过就像前面有人说过的,你确定个范围,选择标准电阻,算出比例,然后送到AD, ...

我个人拙见,如果用电阻网络,就考虑避开运放,毕竟有运放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单电源运放了呢?如果是的话,电压转换合适,就只需评估Vo处的输出电阻与AD的输入电阻间的数量级了吧

我看过杜洋单片机做的频谱玩意儿,他直接把交流音频信号输入到stc单片机,所以我一直纠结至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拙见,如果用电阻网络,就考虑避开运放,毕竟有运放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单电源运放了呢?如果是 ...

交流信号就简单了,你可以用两个电阻做分压,确定出无输入时的电压,一般是1/2的基准电压。
然后用个电容接到两个电阻的节点上,就可以了。送到A/D输入端的电压就在1/2的基准电压上下变化。

不过这里讨论的是直流,两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交流信号就简单了,你可以用两个电阻做分压,确定出无输入时的电压,一般是1/2的基准电压。
然后用个电容 ...

是啊,受教了。交流的确很简单,经过你这么指教之后。关于直流的,我认为写段小程序,把所有规格电阻遍历一次,以vo范围、vo中心范围与AD基准的偏离程度做综合评判,应该是可行的。呵呵,vb卸载了,等过些日子要是还记得这事,用excel的vba研究下

网友I:
呵呵,75mV,直流电流采样。

本人有两个相关的办法,不必运放移动,特别是不用双电源的运放。这里只告诉你方法一:你用差分AD来测量这同一电阻的双向的电流,可以获得正或负的读数。关键点是,你的AD和MCU都采用独立的、隔离的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受教了。交流的确很简单,经过你这么指教之后。关于直流的,我认为写段小程序,把所有规格电阻遍历 ...

俺用MC的优化器来弄。
电阻值的合成······

看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3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75mV,直流电流采样。

本人有两个相关的办法,不必运放移动,特别是不用双电源的运放。这里只告诉你 ...

能讲的再详细些吗,还有LGT的ADC支持查分输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的再详细些吗,还有LGT的ADC支持查分输入吗?

都已经告诉你根本原理了。差分AD,ADI的某些MCU有此功能。pic也有内嵌AFE的。但是如今通常还是要采用独立的AD芯片。我用过MCHP的MCP3425,就是一路18位精度差分AD,I2C通信接口。

网友:
运放,抬高。

网友:
讲再多,你或许还没有真正明白,你的竞争者就明白了。自己多动脑筋。

网友:
纪念一下

网友(2013-11-28):
1、使用稳压管,稳定为2.048V
2、R2>R1来取值,可以获得AD采样点的电压为正电压
3、欧姆定律,反推出被测试点的电压

网友(2015-01-13):
学习了,正准备采样负电压.

网友(2015-03-12):
本人正须要,标记一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5-07-19):
88A带差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