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60ES 拆解

楼主(2012-07-03):
台达的DVP60ES PLC属于第一代顺序控制主机。属于年代比较久远的型号。
手头刚好有个,遂拆之。

楼主:
CPU 上面的印字 为 DELTA 自己的型号。
IO 部分 有部分直接接到GPIO口上面,剩下的通过74HC165 输入, 输出类似, 用595 输出。
第一代主机的运算速度比较慢,主要用于顺序控制的场合,指令的速度在几 us  到 几百 us 之间。
当然,DELTA最新的主机速度非常快了,这个型号属于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继电器用的好啊!
电源板有点不咋滴呀!
我用过得产品我都会拆开瞧瞧!

楼主:
电源可是台达的强项,只是这块电源板灰尘比较多,看起来破烂。

网友:
看着有点儿 三菱的味道,嘿嘿,   台达没用用过,,西门子 艾默生 用过!

网友:
PLC设计都是不计成本呀!!

网友A:
想问下楼主,IO板上中间那几个宽的和窄的是什么芯片?
宽的是2803之类的吗?窄的是什么?
能不能提供一些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IO板上中间那几个宽的和窄的是什么芯片?
宽的是2803之类的吗?窄的是什么?
能不能提供一些大 ...

宽的是2803,窄的是595和165

网友:
电源板上输出端子是4根线,两组输出?IO板上貌似没看到电源转换的电路,不知道电源输出是如何分配的?
拆过三菱1S,1N系列PLC以及信捷XC1系列PLC,电源板都是但24V供电,三菱的是但24V输出但又通过了一个滤波器当另一个24V输出。这样想来,虽然PLC的输入输出都经过了光耦隔离,但整个系统其实只有一个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抗干扰性为什么这么好。三菱2N系列的倒是有2个隔离的24V输出。
楼主这台如果是2组输出且IO板没有电压转换部分的话,这两组输出很有可能是24V和5V,隔离的,24V给输入光耦供电,5V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但2803这类芯片供电用哪个呢?用5V的话不知道是否能驱动继电器,用24V的话感觉起不到隔离的效果了。

网友(2012-08-22):
我也拆过好几个,拆下来换上新的继电器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