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中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2-07-03):
最近,单位新上了一台数控等离子 切割机,这是我们单位上的第一台CNC.
机器20多万 总投资得30万
现在还在安装中,我上几张照片

网友:
神马牌子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么大才300K,能拿下???

如果成了,你们还是很NB的。

楼主:
是从别的公司买的,我还没注意是哪个公司的。
我看上面的配件都是外国出的,伺服电机是日本的,好象是松下的。电脑主机,是带IO输出的特制机箱,好象也是外国出的,上位机软件好象是外国人做的,等离子切割机也是进口的。
这机子不是公司自制的,不过公司正在 制作一台大型CNC机子,割大石头用的,
电控系统一般是请外面的人做。我以前只不过是在自己家里 自己组装了一台小型雕刻机的电控系统,是维宏卡控制的 步进电机系统。
这个大型CNC,是用的伺服电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样的系统,对步进系统熟点,但是对伺服电机不是很懂。

网友:
看到那么大的机器,很兴奋
伺服是松下的A5系列,其实伺服可以使用和步进一样的控制方式的,可以当步进来用哦1

网友:
跨距多少的啊 那个厂的 便宜的

网友(2012-08-02):
我也想D一台,能放一块整板就OK了

楼主:
上面安装了 离子测距器。我分析了下原理
第一次 先是向下,当离子喷头碰到铁板时,回路电压就是零了,这时再自动向上提N毫米,然后打开离子火焰,同时测量离子电压,(弧压),以后就老保持这个弧压不变。

不过,我想用这种方式保持距离,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弧压是随工作状态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不一定能反应出来喷头与铁板的真实距离的。

但是,我也想不出别的方法能控制好距离,

网友A:
这么大行程的机器不知道是用什么传动的?齿条,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行程的机器不知道是用什么传动的?齿条,链条?

是齿条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