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和+3.3V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在做一款汽车的行车记录仪,电源需要将汽车上的12V直流电转换为5V和3.3V的,是先将12V转换为5V,再将5V转换为3.3V吗?还是可以直接将12转换为5V和3.3V呢?
12V转5V的芯片用哪个合适?电流的话估计不会超过600mA。对于电压转换稳压芯片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AMS1117-3.3V

网友:
12-》5 用LM2575
5-》3。3用LM1117-3.3

网友:
   12V转3.3V,用kis-3r33。

网友:
用SwitcherPro这个开关电源设计软件,给出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就自动设计好电路图了,TI电源做的不错,建议用TI的芯片

网友:
用XL1410,(或类似电路)我的电路输入电压有15V,用了片1117,很烫,手不能摸,改用1410,效率高了,也不发热。

网友:
如果想发热低些就用高效率的开关电路:12V>3.3V  12V>5V,
千万不要:12V>5V>3.3V 这样会有2个不好的:
1、会白白加重5V的负载=5V输出+(5V>3.3V)输出
2、无辜降低3.3V的效率=90%(5V)*90%(3.3V)=81%(假设单路是90%)
另外尽量不用kis-3r33:它在小负载的效率太低了。

楼主:
灰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查下大家所说的芯片和方案,再跟大家探讨!

网友:
MP2359+RT8009

楼主:
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只是作为一个硬件电路设计的新手,就电源模块而言6楼所说的SwitcherPro非常合适,我亲自试了一下,并仔细跟别的方案对照了一下,还是很靠谱的,而且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简单,直接给出输入电压的范围及输出电压的值和电流,直接给出详细电路图,芯片都是用TI的

网友B:
汽车行驶状态记录仪,在一本51单片机上面见过,那里是先把12V通过1117转化成3.3V,用34063转化成5V的。建议楼主有空参阅一下那本书,好像是宋戈主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行驶状态记录仪,在一本51单片机上面见过,那里是先把12V通过1117转化成3.3V,用34063转化成5V的。建议 ...

嗯,会去关注下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S1117-3.3V

AMS1117-3.3V 的输入电压 最大只有10v吧!??

网友:
呵呵 ,我直接把那本书这个章节的光盘资料共享吧~

网友:
作者不是宋戈,我上次说错了,是戴佳和苗龙。书名是《51单片机 应用系统开发典型实例》

网友:
可以LM2596+1117-3.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S1117-3.3V 的输入电压 最大只有10v吧!??

嗯,这个比较适合5V-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比较适合5V-3.3V

我们这种一般用switch power 显卡上12v用的比较多RT8120 APW 7645之类的

网友:
一直用的是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行驶状态记录仪,在一本51单片机上面见过,那里是先把12V通过1117转化成3.3V,用34063转化成5V的。建议 ...

说反了吧

网友D(2012-08-16):
今天被雷击了!以前一直使用1117的 这次画个板子 上面有3个stcle的片子和一个w5100片子 还有一个语音芯片也是3.3v 剩下的有点LED 用1117供电 输入是12v
结果悲剧了 不仅烧了1117 而且烧了w5100 现在换成lm1048 还是烫啊 电流有300ma左右 咋办啊 愁死了 唉

网友E:
MP2359 1.4MHz Buck 很好用的

网友:
现在高效的开关电源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很有用!!!

网友:
有段时间没来了...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推荐这个,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好东西啊 想不到大家这么多的回复

楼主(2012-09-21):
引用 网友D:
今天被雷击了!以前一直使用1117的 这次画个板子 上面有3个stcle的片子和一个w5100片子 还有一个语音芯片也 ...

用功率稍微大点的稳压转换芯片,TPS5430一类的试试吧

楼主:
有段时间没过来了,感谢大家这么多的回复,电源问题一直是设计中比较关键的部分,是值得探讨和注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功率稍微大点的稳压转换芯片,TPS5430一类的试试吧

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G:
TI的有款电源芯片,DC-DC的,两个通道,刚好你可以一个输出5V,一个输出3.3V,都是直接从12V转,效率蛮高的,TPS54386,就是相对于其他IC,可能贵一点点

网友:
推荐TPS5430+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的有款电源芯片,DC-DC的,两个通道,刚好你可以一个输出5V,一个输出3.3V,都是直接从12V转,效率蛮高的 ...

嗯。这个好像也还不错!

网友:
个人觉得dc-dc 12V-5V,再DC-DC5V-3.3V是可行的。
1. 12V输入范围的器件要贵些, 5V输入范围的器件要便宜点;
2. 12V-3.3V压差太大,效率会低;
3. 12V-3.3压差太大,需要大容量负载电容,且ESR更低才能降低纹波。

网友:
1117我试了输入7V久了就会很热,手都不能去!

网友:
ltc1142  安捷仑10w级的仪表上用的

网友H:
楼上一大把没有做过商业产品的。
12V-5V-3.3就行了。
12-5V:DC DC,1块钱左右搞定,用台产的就行了,就你这个负载,没有哪个芯片会发热。推荐用FP6101 SOP8的,如果板子空间无法 容纳6*7的电解,那就用MPS高频率DCDC,可以用MLCC的
5V-3.3V:LDO,这个比较成熟,常用的是Torex系列,供货很好。

推荐用1117 12V直接转3.3V的,哥笑了,拜托1117是LDO,用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一大把没有做过商业产品的。
12V-5V-3.3就行了。
12-5V:DC DC,1块钱左右搞定,用台产的就行了,就你 ...

谢谢,会考虑的

网友(2014-07-04):
前来mark
看来这个问题说法很多a

网友I:
1、对使用在12V电源系统车辆上的电子产品,过电压测试需要做到24V。
2、楼主的DVR不考虑兼容24V电源的车辆?
  如果不考虑,用MP2359(12V ——〉5V)+ LDO或MP2359(5V ——〉3.3V)。
  如果要兼容24V车载电源,用MP2490(24V/12V ——〉5V)+ LDO或MP2359(5V ——〉3.3V)。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对使用在12V电源系统车辆上的电子产品,过电压测试需要做到24V。
2、楼主的DVR不考虑兼容24V电源的车辆 ...

嗯 可以考虑下 时间太长 都忘记这个帖子了

网友(2014-09-18):
12v可以直接转5v或者3v,对应不同的转换芯片即可,楼主的项目我想应该是芯片既有5v电压的也有3.3v电压的,所以12v转为两个备用

网友:
lm2575-5.0   LM2575-3.3v

网友:
lm2575-5.0和LM2575-3.3v

网友:
TI东西好就是贵

网友:
电流太大 建议用DCDC 做了低功耗的小电流产品可考虑用LDO

网友J:
7805            1117

网友:
这有很多因素,如果你对电源的纹波有要求的话,那就最好使用线性稳压源,如果没这个要求的话那就用开关稳压源,线性稳压源本身就是吃电来稳压的,
如果你的输出600mA的话,  12V到3.3V
方案 一:
12 - 3.3  = 8.7 V
8.7V * 0.6 = 5.22W
这样线性稳压芯片就要吃掉  5.22W的电,  可能你的稳压芯片就会很热。 很容易烧

方案二:
12   -   5 = 7V
7 * 0.6 = 4.2W

7   -   3.3 = 3.7V
3.7 * 0.6 = 2.22W
这样分下来就不会发什么热,这只参考值。希望有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7805            1117

电流要是达到600ma,那0.6*7=4.2w,长时间大功率要稳定的话要配散热片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DCDC吧,LDO大电流大压降不靠谱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电流要是达到600ma,那0.6*7=4.2w,长时间大功率要稳定的话要配散热片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DCDC吧,LDO ...

其实你可以用多个并联                   得到想要的电流                   功率会大大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你可以用多个并联                   得到想要的电流                   功率会大大减小 ...

电源并联?!!!帅到爆啊

网友: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12V到5V要用dcdc,5V到3.3V功率小就LDO了,功率大的话用高频DCDC,12V直接转3.3可以选的芯片比5V转3.3要少。

网友L(2014-10-20):
7805转5v, 1117转3.3v

网友M:
引用 网友L:
7805转5v, 1117转3.3v

不要害人,你这个方案绝对不能批量用。

网友:
推荐用LM2576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要害人,你这个方案绝对不能批量用。

应该很烫的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拿大伙儿的方法试试去!哈哈

网友:
三楼方法常用,7805负载电流到了600ma,确实需要考虑散热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
价格如何?

网友:
7805可以把12V转为5V,前面串一个电阻限流;后面用AMS1117-3.3V把5V转成3.3V

网友:
如果3.3V和5V的LDO能耐12V输入的话,最好是单独分开,需考虑汽车电瓶的最高电压问题。不过不分开的话问题也不大(3.3接到5V后面),要考虑3.3V和5V同时用电时5V上面的负何不能超标,因为3.3V是由5V供电的

网友(2014-11-19):
我的设计中用5V,结果配套5V继电器买不到,只能用12V。结果板上原来的1117转3.3V,工作一会儿就热保护断电了。实践证明不行呀。

网友:
这个还是要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电流,功耗都没有,谁能给你专业产考?

网友(2015-01-05):
这得看你从哪边面考虑了,性价比也要考虑的把,之前用的12-5-3.3.
感觉电压被拉低好多

网友:
你可以看看TI的稳压芯片,我们做车载产品的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2015-02-05):
开关电源解决

网友(2015-03-21):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都是高手啊,mark一下,以备今后查找使用,赞各位高手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E:
MP2359 1.4MHz Buck 很好用的

多谢,对我来说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2015-07-11):
引用 网友H:
楼上一大把没有做过商业产品的。
12V-5V-3.3就行了。
12-5V:DC DC,1块钱左右搞定,用台产的就行了,就你 ...

这个不错,我以前用过直接3.3V烫的要命

网友:
方案很多,也兼顾考虑成本要求的

网友(2016-02-29):
帖子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我们产品一般都是用这两个芯片转的:
12v -> 5v  LM2576
5v -> 3.3v LM1117-3.3

网友(2019-08-28):
mark下,现在也在做记录仪硬件

网友N(2020-02-22):
我看到很多都是12/24V--5V,5V--3.3V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看到很多都是12/24V--5V,5V--3.3V

保险的方法是DCDC到3.3V,然后DCDCD到5V,说白了是预降压后升压!

网友:
合适的方案可多了……去TI、MPS什么的网站,把你的需求输进去,自动会给你一大把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