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问题,管子发热严重

楼主(2012-07-03):
             用单片机的PWM驱动MOSFET,空载的时候没有问题,可以通过PWM占空比调节电压,但是接上负载,大概1A的样子,管子发热严重,大概几分钟,就没有输出了,TO-220封装,加了散热片!
PWM的频率约为40KHZ的样子,管子的型号为IR9630,图片上的型号是国产货!我用了原装的MOSFET,发热依然存在!电路图如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不到专用的驱动芯片怎么样,比如IR2103,藐视IR2103只能驱动N型MOSFET!

楼主:
最新情况汇报:
        去掉电容 C11,C12,30V的输出电压,工作20分钟,发热基本可以接受!
明天测试1.5A的电流,看看发热怎么样!
谢谢各位的关心与指导!希望大家继续帮我改进!
PS:IR2103这个驱动芯片能不能驱动P-MOSFET,大家能否推荐几款P—MOSFET的驱动芯片,

楼主:
图片上传了2次,也不知道怎么删掉!各位电工帮帮忙,!

网友A:
36V的PMOS驱动稍微复杂点,不过元件虽多,成本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的PMOS驱动稍微复杂点,不过元件虽多,成本并不高:

zhe dian lu ce shi tong  guo l ma

网友B:
GS的0.1u电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的0.1u电容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e dian lu ce shi tong  guo l ma

飞利浦的UcD数字功放就是用这种驱动方式的,开关频率400kHz。
仿真波形都在那了,行不行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UcD数字功放就是用这种驱动方式的,开关频率400kHz。
仿真波形都在那了,行不行自己琢磨吧。 ...

                            THANKS

网友:
没有储能元件,用开关方式有意义么?

网友:
如果不要求缓慢启动你把C12去了吧,频率太高,低电平期间C12就会放电,mos管也会有个慢慢关闭的过程会进入线性区的;

网友C:
MOS的结电容本来就是个头疼的参数,lz还给并联0.1uF.. 1k电阻单用都会导致边沿不陡峭

网友:
这电路只能用于开关不能用于PW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的结电容本来就是个头疼的参数,lz还给并联0.1uF.. 1k电阻单用都会导致边沿不陡峭 ...

最莫名其妙的是C11……

网友:
再给R9并联个电容就圆满了

网友:
C11看不懂。。。

网友D:
C11加的没有意义啊,楼主PWM输出,交流分析电容短路,电源为地,你的单片机IO口起步很容易坏啊?或许到达基极的电流根本就很少了,楼主把这两个电容都去掉试试;

gzhuli大侠的图中ss14有什么作用啊?防止进入饱和的???

网友D:
呵呵,应该是防止进入饱和的,开关速度更快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应该是防止进入饱和的,开关速度更快些;

嗯,就是防止饱和,40k可以不加,数百k不加会严重影响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1加的没有意义啊,楼主PWM输出,交流分析电容短路,电源为地,你的单片机IO口起步很容易坏啊?或许到达基 ...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防止饱和,40k可以不加,数百k不加会严重影响占空比。

                    DA XI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应该是防止进入饱和的,开关速度更快些;

请教,SS14如何防止进入饱和的。看不明白,请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的PMOS驱动稍微复杂点,不过元件虽多,成本并不高:

谢谢大家的帮助,电容C12已经去掉了,C11也去掉,依然发热严重,不带负载,没
有任何问题,一旦负载电流约为1A的样子,散热片就像个电烤炉,很火!晚上回家测
试GZHULL大侠的电路!

网友:
IRF9630的Rds=0.8R,
而且LZ的电路PMOS管导通时间以及截止时间长,MOS管消耗的功率大,会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SS14如何防止进入饱和的。看不明白,请多多指点。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2964.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2964.ht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SS14如何防止进入饱和的。看不明白,请多多指点。

肖特基三极管没听说过么? 那LSTTL呢?

网友:
我不明白你这电路有什么优点.
MOS开关ON状态瞬间电流是多少? (VIN-VOUT)/RDS? 平均电流是多少? ILOAD? 那它的功耗是不是 (VIN-VOUT) * ILOAD? 那它凭什么不发热?

网友:
如果要不发热,那必须有储能元件----电感. 接成降压转换电路,发热就会少很多---如果负载电流只有1A,MOS管基本不会有明显温升.

网友F:
樓主您閑得很,連同21ic很多人已經幫你了。仔細去了解BUCK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您閑得很,連同21ic很多人已經幫你了。    仔細去了解BUCK降壓。

网友G(2013-12-05):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UcD数字功放就是用这种驱动方式的,开关频率400kHz。
仿真波形都在那了,行不行自己琢磨吧。 ...

请问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呢?谢谢!请教一个问题,我用英飞凌的BSP123,N沟道MOSFET,将2,4脚漏极接在一起芯片发热,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呢?谢谢!请教一个问题,我用英飞凌的BSP123,N沟道MOSFET,将2,4脚漏极接在一起芯 ...

Proteus.
什么叫2,4脚接在一起发热,2,4脚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roteus.
什么叫2,4脚接在一起发热,2,4脚本来就是通的。

是这样子,我在布线时把2,4脚连在一起了,上电后,芯片很热,下面的PCB板也是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子,我在布线时把2,4脚连在一起了,上电后,芯片很热,下面的PCB板也是热的。 ...

那你仔细检查电路吧,SOT223封装中间脚和散热片一般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