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进入透传模式的进入,如此简单!还有请教一个udp问题!

楼主(2012-07-03):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sics=0,conType,GPRS0  //选择连接方式GPRS还是CSD
OK
at^sics=0,apn,cmnet  //设置APN
OK
at^siss=0,srvType,socket //第0个服务平台,服务类型为socket
OK
AT^SISS=0,conId,0  //指定internet连接平台,sics所设置的
OK
at^siss=0,address,"sockudp://eliachen.eicp.net:8080"//设定IP地址(可以设置为域名)及端口,这里建立的是udp,如果是tcp用socktcp
OK
AT^SISO=0          //获取连接平台0的底层当前状态
OK

AT^IPENTRANS=0  // 透传进入
OK

就是进入udp的透传后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远程的udpclient不开监听的话,会有一个错误:如下

ERROR

^SIS: 0, 0, 22, "Remote host is unreachable"

理论上说udp不是一个面向无连接的协议吗?为何还会出现这种错误呢?

最后,感谢卖我模块的老板,店家真心不错,这里就不点名了,以防有广告的嫌疑啊!

网友A:
MG323有透传模式吗?
“AT^IPENTRANS=0  // 透传进入” 这条AT指令在MG323的软件手册上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323有透传模式吗?
“AT^IPENTRANS=0  // 透传进入” 这条AT指令在MG323的软件手册上有吗?

有啊,你先用ATI命令看下自己模块的AT版本,然后再找对应的手册。我是原来研究过mc52i,它和mg323几乎一模一样,直接拿来用了!

网友B(2012-08-14):
引用 楼主:
有啊,你先用ATI命令看下自己模块的AT版本,然后再找对应的手册。我是原来研究过mc52i,它和mg323几乎一 ...

问个问题,MG323怎么用于专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MG323怎么用于专网呢?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只能用于gprs网。假设可以用于装网,那必然有限定的信道,与gprs信道相矛盾。硬件上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只能用于gprs网。假设可以用于装网,那必然有限定的信道,与gprs信道相矛盾。硬件上 ...

不是那种专网,也是GPRS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都是CMNET,用户名和密码是,CARD,CARD,而专网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别的例如111sian@com,12346,我看MG323的手册,有个USER上面写着不支持,所以不清楚专网能不能用

网友(2014-01-22):
楼主您好啊,我第一次写关于GPRS通信的程序,用的也是MG323模块,有两个问题请教下:一、就是如何切换SIM卡短信与GPRS发送数据?二、如何动态设置IP、端口?
望回复,谢谢!